各位老师,问个OSCCAL校准问题,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2008-09-06):
用C写12F508,但关于OSCCAL这个寄存器的校准用以下宏编译通不过,但这个宏可以用在12F629上的,不知道哪位老师碰到过,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
OSCCAL = _READ_OSCCAL_DATA();

网友A:
查看12F508的头文件等

网友B:
查看头文件???

头文件中只有对OSCCAL的地址定义,有关PICC对OSCCAL的操作根本就没有
但在HTC.H文件里有个上面的宏只是不能用在PIC12F508
所以在508的时钟校准不知道用C怎么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