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单片机低电压检测复位功能,请教大虾。

楼主(2008-09-08):
有关PIC单片机低电压检测复位功能就是检测芯片的供电电压,一当供电电压低于设定门限,就让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

问题是: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时,单片机应该不跑,本人检测到此时的单片机也会跑,会不会乱跑不得而知。

理由是:本人用PIC16F72+HT1621B+LCD显示,发现在电源切断时,有些产品LCD屏显示乱码,换掉PIC16F72,该现象消失。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显示乱码,不一定MCU在跑

复位时,IO为高阻输入状态,类似于悬空
LCD的相关控制输出脚的状态是不一定的,看你有没有对复位状态的上下拉电阻
如果都是高阻输入,显示乱码也不奇怪

楼主:
HT1621B与PIC16F72连接的脚均带上拉

HT1621B与PIC16F72连接的脚均带上拉,可排除“高阻输入,显示乱码”情况。

还有就是“换掉PIC16F72,该显示乱码现象消失”。

网友A:
你可以接个手动复位,看是不是复位时的问题

用ICD2的复位也可以看出来啊

楼主:
“手动复位”与“低电压检测复位”不一样吧

“手动复位”与“低电压检测复位”不一样吧

网友B:
典型的臆测帖。。。

呵呵,你不能找不到问题了就胡乱猜。。。

问题未必不是MCU及相关电路或代码引起的,但应该和BOD没关系,俺从来没发现RST时MCU会乱跑,如果此时乱跑的话,MCU的程序怎么可能保证从0X0000执行?是那只上帝之手把它拉回来的呢?
呵呵,逻辑上都不通,所以猜测无理,赶快找真正的问题去把。。。

楼主:
会不会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这样的:
当供电电压低于设定门限(例如4.3V)时,单片机复位,此时耗电小,造成电源电压瞬间升高(且持续了72ms),单片机开始跑了,造成显示乱码,后又复位了。

网友B:
单片机开始跑了

说明此时RST已经结束了,只有所有的RST条件和RST延迟都结束了,MCU的代码才会开始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