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同样的程序怎么74不好用呢?

楼主(2008-09-17):
很奇怪同样的一段程序用picc  c  ,16f877a好用而 16f74确不行,并没有用到什么芯片特有的特性啊,而且16f74 把程序上面或下面注释掉部分就好了,否则16f74老是重启,看门狗关也关了了。

网友A:
超长了吧

看是不是代码超过了片子的容量

楼主:
代码没有超

代码没有超,后面用16f877a后再写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把代码修改了下,缩短长度增加成几个函数暂时好了,后面还要加代码。我感觉很怪会不会是代码页面的问题呢?可是没有一个函数代码超过2k,而且用c编译器应该没这个问题啊?是不是编译器参数设置的不对呢?

网友B:
小心地拿起数据手册看看差别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程序中有个地方数组越界了,注释部分程序相当于释放了部分资源,而恰恰这部资源与数组越界的地方重合导致了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至于877能运行是因为它的资源比74多,资源没有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