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9-20):
有一8只脚的芯片,标识为C182,四路(ABCD)输出,状态1000,0100,0010,0001循环,像四路选择器,三脚为锯齿波,电源电压12V以上,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谢谢!

网友A:
摸不到火门的仿造者

    你要仿造别人的产品,看看说明书、实现的功能自己设计一个有多大的难度?

楼主:
回复eeproom

不是我要刻意仿造,本来用4017可实现该功能,但用4017的话,元器件太多放不下。所以要请教大虾,不胜感谢。

网友B:
电源电压12V以上,应该不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