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调光灯闪烁

楼主(2008-09-24):
    在做调光,可控硅用BT138,用移相的方法调光,可是灯会有闪烁,闪烁的不是很严重,当输出的功率愈大,也就是灯越亮时,闪烁会逐渐降低,达到最亮时基本上看不到闪烁。我用示波器观察过零信号和触发信号,我也没有发现有问题。

   灯是普通的灯泡40W
   请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A:
白炽灯吗?

当它亮的时间很短,灭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闪,应该是灯的辉光时间不足,在灯上并个小电容看看。。。

网友B:
基本上是两个相位触发角不一致所致。

触发角不一致,便会有50HZ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