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个电池供电产品,是用MSP430还是用PIC?

楼主(2008-09-30):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的不是用什么CHIP

关键的是你的指标是多少?对成本的要求是什么?

。。。。。。。

楼主:
主要是节电,其它不考虑

主要是节电,其它不考虑

网友A:
节电到什么程度?

PIC除了BOD外,其它方面的功率消耗和MSP430差异不大,如果选择一个低功耗的外部RST芯片的话,PIC和MSP430做的最好的效果基本可以差不多;
有以下几个关键差异:
1、MSP430内部的OSC可调整的范围比较宽,但精度比PIC差的太多
2、MSP430要么不带内部AD,如果带内部AD的话,一般都是12BIT以上的,但PIC一般是10BIT的,但绝对精度似乎差不多(我没有严格意义上测试比较,只是根据使用经验印象推理)
3、MSP430带LCD驱动的比较多,但带LCD驱动的管脚都比较多,MSP的1XXX和2XXX系列应该不带LCD驱动,管脚也少了很多,适合小体积产品
4、MSP430没有内部EEPROM,PIC这几年出的CHIP基本都带EEPROM
5、MSP430在OSC和RST上的布线要求较高,但你只要参照TI的设计提示做也能做好。
6、MSP430都是3V系统的,PIC多数都能做5V系统
7、MSP430的ESD性能应该比PIC逊色不少
8、其它想起来继续补充

网友B:
主要是节电,其它不考虑,那就430吧

主要是节电,其它不考虑,那就430吧.

毕竟这是430赖以生存的长处.

其实pic的低功耗也是不错的,带lcd的pic16f91X型号性价比不是430可以比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网友C(2008-12-18):
要看具体要求

430的确低功耗比较出色,PIC主要是工业应用的性能很好,而且功耗也还比较不错,只追求低功耗,那就是430了

网友A:
PIC的功耗也是很好很好的,除了BOD

如果容许外加一个低功耗的RST,那么选择PIC是更恰当的。

网友D:
如果是有键操作,在休闲的时候可以做到MCU0功耗

  嘿嘿。再说<5uA以下就没有实际意义了,电池自己放电也不止这个参数呢。以前我看到一个变态的技术要求要1.5V的电池衰减到0.85V MCU还能工作,何必?

网友E:
还要看用什么电池

用纽扣电池的话最好是MSP430,其他电池就没什么所谓了。

网友F:
不是变态

以前我看到一个变态的技术要求要1.5V的电池衰减到0.85V MCU还能工作,何必?

网友D:
呵呵,是欧洲人的设计

   目的就是要榨干电池的最后一滴能量,确实觉得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