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16V9.50版本编译提示的Advisory怎么消除?

楼主(2008-09-30):
PICC16V9.50版本编译提示的Advisory怎么消除?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program finishingHFT2HFT2_1.0.0.0main.obj".
Clean: Deleted file "E:program finishingHFT2HFT2_1.0.0.0main.cce".
Clean: Deleted file "HTFV1.0.0.0.cof".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inpicc.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Zg9 -O -ASMLIST -ICD -Q -MPLAB -16F677
Advisory[1207]   :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Advisory[1208]   :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BINPICC.EXE" -E"HTFV1.0.0.0.lde" "E:program finishingHFT2HFT2_1.0.0.0main.obj" -O"HTFV1.0.0.0.cof" -O"HTFV1.0.0.0.hex" -ICD -Q -MPLAB -16F677
Advisory[1207]   :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Advisory[1208]   :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
Q:使用的PICC16V9.50版本、PIC16F677、MPLAB8.00,程序很简单,就一个空的主函数,编译提示BUILD SUCCEEDED: Tue Sep 30 22:14:28 2008,但在上面有一些Advisory提示,在以前8.05版本从来没遇到过,看Advisory以及后面的解释,似乎是有一些OPTION使用了老版本的命令,但我见项目的时候,都是用的MPLAB项目向导一路YES点下来的,自己从来没手工改动过这些编译的命令参数。

代码就这么多。。。
//-----------------------------------------------------------------------------
//filename:
//Version:  v1.0
//Designer: yezhen
//StartTime:
//EndTime:
//History:
//-----------------------------------------------------------------------------
#include             "main.h"
//-----------------------------------------------------------------------------
BYTEBIT              flag0;
//-----------------------------------------------------------------------------
void                 main(void)
{
//initsys();
while(1){
//        clrwdt();
//        OSCset();
        }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郁闷,晚上看了2个小时了,还没找出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用管它了!

这个问题不用管它了,你再看10个小时也不能解决问题。我早就遇到过,当时看了HITECH官方论坛,这个问题在PICC9.50PL2里面有,但是什么也不会影响,PICC9.60就解决了,如果你实在看它不顺眼,就换9.60吧。

楼主:
LS兄弟有没有960版本?!

网友B:
试试看

Yewuyi,那个提示没关系,我的9.50,9.60也都有这样的提示。但后来下了一个PICC Pro装了之后(这个我也没有正版,Lite模式运行),用MPLAB8.10就没再出现那两行。
下面是我过去解决这两行的方法:
如果你不喜欢看到这个提示,请找到dat文件夹里的en_msgs.txt这个文件。
把其中的
1207        M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1208         M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1209        M        An old MPLAB tool suite plug-in was detected.
1210        M        Visit the HI-TECH Software website (www.htsoft.com) for a possible update
改成
1207        -9        some of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you are using are now obsolete
1208         -9        use --help option or refer to the user manual for option details
1209        M        An old MPLAB tool suite plug-in was detected.
1210        M        Visit the HI-TECH Software website (www.htsoft.com) for a possible update
然后编译看看

楼主:
TKS,测试通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