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有些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2008-10-05):
ic, CD, pic, pi, Lab
我刚刚踏入电子行业,对单片机也是才接触,想问一下作为一名新手,购置开发工具时如何选择?实验板最好不要只能做固有的几个实验,能有一定的扩展性.PICDEM2 PLUS 和PICDEM 4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一些?MPLAB ICD2和PICKIT2入门工具包哪个更具有价值,不止为了现在,以后搞开发也能用上.谢谢

网友A:
KIT2目前还都是做编程器使用

调试功能很有限,ICD2功能多了很多,呵呵,但ICD2价格比KIT也多了很多,将来的KIT2功能应该比ICD2强大,但目前还没,至于开发板,呵呵,俺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MCHP对KIT2的支持逐渐多起来.

KIT2现在支持大多数新出来的型号调试,老型号暂不支持.支持所有FLASH型号的烧写

网友C:
使用最新的maplab,

使用最新的maplab,打开config/select device选择不同的器件,就会看到各种调试工具对该器件的支持情况.

可以看到pic kit2支持绝大部分pic16,pic18的调试,

支持大部分pic24/dspic调试.

不支持pic32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