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对PIC芯片感兴趣了,不知好上手不?

楼主(2008-10-05):
本人对C很熟悉,用了一周搞定MSP430,近来闲的无事,突然对PIC芯片感兴趣了,不知好上手不?需要什么开发工具及软件?芯片价位如何?烦请相告

网友A:
有别的单片机基础,只用C,不用汇编,不难

有别的单片机基础,只用C,不用汇编,不难.

不过PIC16,pic18是比较经典的哈佛结构,和别的单片机还有点区别,很多会51的不适应,建议有时间还是应该仔细看看pic的基础结构以及汇编.

pic开发调试环境是maplab,编译器是picc系列或者mcc系列.
调试器是ICD2.

型号众多,性能从最低端的pic10,pic12到中低端的pic16,pic18,到高端的pic24f,pic24h,dspic,一只到最顶极pic32,

产品覆盖8位,16位,32位,

性能最低的连中断都没有,

性能最高的pic32系列性能远胜于cortex m3以及avr32等32位mcu,性能达1.56DMIPS/Mhz,可以说是性能最高的32位mcu.

当然价格也从3元---100多元不等.

至于性价比本人认为pic从9-16元价格这一段的产品比较不错,尤其是低端的PIC16F88x和pic16F91x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