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PIC12F508并联,如何实现同步

楼主(2008-10-12):
我现在用PIC12F508作了一个LED的控制程序,用内部4M的RC振荡来控制一串LED的亮灭;现在把同样的程序写在几个12F508里面,每个后面都带一串LED灯;然后用+5V的电源直接连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几个芯片都同步工作(LED亮灭一致),但是时间长一点,就有不同步的现象(LED亮灭不一致);请教高手如何实现这个同步?最好在软件上或是烧写上有什么高招窍门最好了!

网友A:
占用两个IO,用自定义协议通信控制同步。

网友B:
占用一个口检测前面的508LED两灭,

很快的,除非你级联非常长,否则看不出时间差.

网友C:
时钟不同步

用外部时钟

网友D:
通过市电中取同步信号

楼主:
用掉了GP0 GP1 GP2 GP4 GP5 只有GP3剩余

我现在用掉了GP0 GP1 GP2 GP4 GP5 只有GP3剩余,刚好这个口输入,请问xieyuanbin电路怎么接可以检测前面LED的状态

网友E:
就是接到前面输出脚上呀

网友B:
同上

或者,最多加一个电阻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有没有检测交流电的参考电路

dcp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检测交流电的参考电路,这个应该也很关键,多谢指点

网友D:
就是过零检测电路了

楼主:
软件上如何保证过零监测点落在同一个周期呢

请问dcp,软件上如何保证过零监测点落在同一个周期呢?交流电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到I/O(GP3)上做过零监测(思路:监测到0就开始执行,没有监测到就等待直到0);刚开始的时候是同步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不同步,是不是因为过零监测点落在不同周期的缘故,请问怎么避免??多谢

网友D:
在同一相的220V内同步很简单吧

“刚开始同步,过一段时间还是不同步”

你是查询检测还是用中断检测?估计程序漏掉了几个同步信号吧

试试用中断检测或用定器中断来检测,要保证过0信号不丢失

网友F(2008-12-18):
换个芯片啊

你要怎么连啊,你换个芯片,多几个I/O口不就完了,用一个芯片控制

网友G:
SHOW下功能

我们一起解决,最好是有接口同步

网友H:
只用一个单片机加驱动控制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I:
我也试过 用N个控制N个灯条,不过,万幸还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  嘿嘿

网友J:
RE

麻烦,用一片16F887不就行了吗?

网友K(2010-05-29):
没有图形。那样直观一些!!

网友L:
用一片MCU。595级联多好;多片之间要同步通信

网友:
用MCV08A多好,价格低,资源好,详细请加我Q联系。

网友M:
用同一个震荡源

网友N(2011-03-08):
搞一个单片机,用三个口线模拟一个串口时序,级联N片595,可以做到几百几千路

网友O:
用1个单片机+CPLD(同步逻辑) 译码+简单驱动

网友P:
一个主,其余从,或者要个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