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6F72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08-10-15):
使用PIC16F72的TMR1实时时钟时,发现TMR1实时时钟很多停振,有的换掉单片机,或者换掉晶体可解决问题。

现想用TMR1内部时钟来做电子钟
具体做法如下:

主时钟:4M

每隔31.25ms产生一次中断

后给TMR1赋初值:

        bcf     PIR1,TMR1IF
        bcf        T1CON,TMR1ON
        movlw    low(T1_Const)
        addwf    TMR1L
        movlw    high(T1_Const)
        skpnc
        addlw    .1
        addwf    TMR1H
        bsf        T1CON,TMR1ON

#define        T1_Const    (.65536-.31250+.7)

不知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A:
请不要动TMR1的计数值,如果你想用他做RTC的话 。。。

楼主:
仿真没有问题,为何不能这样做?

网友A:
可能不准了罢。。。

楼主:
yewuyi老兄,不准?原因呢?

yewuyi老兄,不准?原因呢?

张兄的书210页

网友A:
~~

如果你的软件处理的好,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只是说了‘可能’:

引用 网友A: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可能不准了罢。。。

自然震荡不去动它的值,就会少点麻烦,否则就要注意点,免得引起麻烦。。。

你的晶体是不是质量不大好?呵呵,可能起振困难造成的。。。

楼主:
精度30ppm的晶体,误差还是很大

一天:3600*24=86400(s)

一天误差:86400*30/1000000=2.592(s)

一月误差:2.592*30=77.76(s)

一年误差:77.76*12=933.12(s)=15.552(m)

楼主:
另外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对晶体的频率影响大吗?

网友A:
那两个电容对频率的影响需要看晶体的技术参数

一般估算在0.02%内,但那两个电容对晶体的起振也有影响。。。

楼主:
晶体的负载电容20p,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值应为多少?

晶体的负载电容为20p,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值应为多少?

10p还是40p?

应如何配置c1和c2值,使晶体的频率更准确?

用100M数字示波器测OSC2脚输出波形的频率为4.00008Hz

实际晶体的频率为多少?(因为示波器有输入电容)

网友A:
~~,呵呵,你可以用5PPM的晶体,如果你银子够的话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精度30ppm的晶体,误差还是很大

一天:3600*24=86400(s)

一天误差:86400*30/1000000=2.592(s)

一月误差:2.592*30=77.76(s)

一年误差:77.76*12=933.12(s)=15.552(m)

网友B:
软件补偿修正30PPM。可以提高一些精度

楼主:
软件补偿修正30PPM。可以提高一些精度?

软件补偿修正30PPM。可以提高一些精度?

如何做,请示下。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2楼: 软件补偿修正30PPM。可以提高一些精度

网友B:
就是用比较高精度的设备 测量其频率,再写到MCU中

楼主:
做试验还行,怎么批量生产?

做试验还行,怎么批量生产?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就是用比较高精度的设备 测量其频率,再写到MCU

网友C:
批量,对时间要求比如秒之类的比较高的话.

可以用非整数的晶振,比如32768之类的,然后用微调负载电容的方法生产.

网友B:
批量:MCU一个脚输出一个频率,设备读取它,再

与MCU通信,将需要补偿的值告诉他,MCU再存在EEPROM,以后读取。

网友D:
xieyuanbin:负载电容影响精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