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两路PWM

楼主(2008-11-02):
程序中我都设置好TRISC=0x00;PWM初试化为如下程序,怎么只有RC2有输出,而RC1没输出的啊?奇怪,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PR2=0X52;
T2CON=0X01;
CCPR1L=0;
CCPR2L=0;
CCP1CON=0X3C;
CCP2CON=0X3C;
TMR2ON=1;

网友A:
送你一个PWM子程序吧

#include    <pic.h>
/********************************************************/
/* */
/*CCP1模块的PWM工作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 */
/********************************************************/

void CCP1INIT(unsigned char index_PWM)
{
 CCPR1L=index_PWM&0X7F;
 CCP1CON=0x3C;                //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
                            //循环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1111111=7F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PR2=0X62;                    //设置PWM的工作周期100uS
 //TRISC=TRISC&0xFB;            //设置CCP1引脚为输出方式
 T2CON=0x04;
}
/********************************************************/
/* */
/*CCP2模块的PWM工作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 */
void CCP2INIT(unsigned char index_PWM)
{
 CCPR2L=index_PWM&0X7F;
 CCP2CON=0x3C;                //设置CCP1模块为PWM工作方式,且其工作
                            //循环的低2位为11,高8位为01111111=7F
 //INTCON=0X00;                //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PR2=0X62;                    //设置PWM的工作周期100uS
 //TRISC=TRISC&0xF9;            //设置CCP2引脚为输出方式
 T2CON=0x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