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I/O口数据传输距离

楼主(2008-11-11):
各位好,我现在打算将I/O口输出/输入的数据传输到几KM的距离外的地方,请问怎样可以实现啊?有朋友做过吗?
来自 2楼

楼主:

听人家说可以用串口转TCP/IP,除了这方法还有其它吗?因为我的I/O资源不多了,而且采用的方法越经济就越好!

来自 3楼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叫“一线通”的东东,它传输距离可达10KM,不知道可否用在这里,有大侠用过吗?麻烦指点指点小弟!

来自 4楼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给小弟个建议吧!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比较好点

网友A:
有点常识好不好?

网友B:
呵呵,单片机扫描I/O,然后使用485传出去;

网友C:
电流换,没问题

网友D:
数据量是个重要指标

网友E:
远的话不如DTMF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用无线模块来传输呢

网友G:
GSM模块,方便便宜!谁用谁知道

网友A:
呵呵,相对几KM的有线,肯定是GSM有成本优势了

网友H(2008-12-17):
说清楚点啊

你就传I/O口数据,这么远干嘛啊,你可以加载波调制哈,就像电话信号一样传嘛

网友I:
用光纤好了

网友J(2014-01-22):
GPR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