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谈得上是一个新发现?

楼主(2008-11-20):
对PIC单片机的定时器1的TMR1H或者TMR1L进行操作,如:

bsf   TMR1H,7
movf  TMR1H

会产生1个指令周期的延时

或者关闭计数,再开启,如

bcf    T1CON,TMR1ON
movlw  .3
addwf  TMR1L
bsf    T1CON,TMR1ON
(确保无进位)

会产生1个指令周期的延时。

注意:仿真无延时,实际延时了1个指令周期

楼主:
比比看

bsf   TMR1H,7
bsf   TMR1H,7
bsf   TMR1H,7
延时3个指令周期

nop
bsf   TMR1H,7
bsf   TMR1H,7
延时2个指令周期

nop
nop
bsf   TMR1H,7
延时1个指令周期

楼主:
再看看

甚至对CCPR1L和CCPR1H操作

都会产生1个指令周期的延时

注意:仿真无延时,实际延时了1个指令周期

楼主:
总之

总之:
对TMR1H和TMR1L操作的这条指令,
运行后TMR1L不会加一,如
bsf   TMR1H,7
movf  TMR1H 等
而
bcf    T1CON,TMR1ON
这条指令运行后TMR1L也不会加一(和仿真不一致);

但
bsf   TMR1L,7
这条指令运行后TMR1L不会加一(和仿真一致)。

网友A:
实际延时的那个周期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4M主时钟,每隔32us产生一个中断,实测中断频率

楼主:
致兰天白云

   TMR1选内部时钟计数模式
   org     0x4
   bsf     PIR1,TMR1IF
   movlw   0xff
   movwf   TMR1H    ;1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movwf   TMR1H    ;15
   bcf    T1CON,TMR1ON
   movlw  .256-.32+.3
   addwf  TMR1L
   bsf    T1CON,TMR1ON
   comf   PORTC  ;测C口输出
   retfie

比较:将16个TMR1H换成nop
测C口输出频率差别好大(仿真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实际延时的那个周期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以前的问题有了答案了

以前我发了一个 奇怪的问题

想用TMR1内部时钟来做电子钟
具体做法如下:

主时钟:4M

#define        T1_Const    (.65536-.31250+.7)

程序每隔31.25ms产生一次中断

后给TMR1赋初值:

        bcf     PIR1,TMR1IF
        bcf        T1CON,TMR1ON
        movlw    low(T1_Const)
        addwf    TMR1L
        movlw    high(T1_Const)
        skpnc
        addlw    .1
        addwf    TMR1H
        bsf      T1CON,TMR1ON

        comf     PORTC   ;从C口输出脉冲

        。。。。。。

        请100M数字示波器测RC0,显示频率16.0000Hz

奇怪的是,只将31250改为6250,使程序每隔6.25ms产生一次中断

#define        T1_Const    (.65536-.6250+.7)

请100M数字示波器测RC0,显示频率79.9896Hz

怎么不为80.0000Hz?

现在有了答案了:

为16.0000Hz的原因是:主时钟4M和示波器的误差约抵消了32ppm

为79.9896的原因是:79.9896的误差为(80-79.9896)/80=130ppm
1/6250=160ppm,主时钟4M和示波器的误差约为32ppm
160-32大约为130

猜测
bcf        T1CON,TMR1ON
该指令运行后TMR1L不会加一

网友B:
使用了TMR1预分频器

如果使用了TMR1预分频器,无论是对TMR1L还是TMR1H进行写操作,都会使预分频器清零。

楼主:
致martin

没有使用了TMR1预分频器,仿真与实际不一致。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使用了TMR1预分频器

如果使用了TMR1预分频器,无论是对TMR1L还是TMR1H进行写操作,都会使预分频器清零。

网友C:
打分得分

答复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赞一个?

网友D:
如果你用ICD2仿真和实际运行是一样的

ICD2实际是芯片在运行

楼主(2008-12-21):
我已测出

我已测出
bcf    T1CON,TMR1ON
这条指令运行后TMR1L不会加一(软件仿真加一);

网友E(2009-02-16):
这种事情有时确实很犯人

网友F:
麻烦

超级**烦,精度要高得看你的晶振!定时器只读不写呀!
这样精度就能保证

网友G:
用CCP自动填装

如果作定时用,最好是启动定时器后不要去经常关闭,最好是使用CCP自动填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