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般的IO口检测100hz左右的方波的占空比

楼主(2008-11-30):
用什么方法来测100hz左右的方波的占空比?我通过定时器来计数算出占空比,可是不行的好像!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捕获方式测量电平宽度如何?

或者使用电平中断方式,你期望的测量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B:
呵呵

如果没算错的话,100HZ是10ms的周期。想精确的话,上升沿中断,之后弄几个寄存器不停的累计加1计时,直到低电平为止。系统晶振4M以下。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想不用定时器和中断行不行啊?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呢?

即使用捕获的方式,其实也是用了定时器的啊。。。

楼主:

我用以下程序来算高电平的时间,但结果不行,请教高手!
void interrupt()
{
溢出标志清零;
付初值;
计数值变量;
}

if(输入==1)
{
启动定时器
}

if(输入==0)
{
关闭定时器
}

网友C:
以下完全错误

if(输入==1)
{
启动定时器
}

网友D:
用计数器的gate功能

楼主:

if(输入==1)
{
启动定时器
}
为什么是错误的啊?麻烦大哥指点一下吧!

网友E:
PIC的计数器,你就不要关闭了,

if(输入==1)
{
启动定时器
}
为什么是错误的啊?麻烦大哥指点一下吧!
;;;;;;;;;;;;;;;
你怎么启动?你想想一个周期,你会启动多少次?该程序会执行多少次?
每启动一次,要损失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