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匠人兄

楼主(2008-12-16):
用54做报警音,请问如何兼顾无线收码?报警音的频率渐变,而收码的延时一定,有无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哈哈,找错地方了。。。

网友B:
你是要做报警器吗?

如果报警音不是太长的话,可以考虑在发报警音时不接收无线信号。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

楼主:
是做报警器,有个连续15S的报警音

网友C:
你无线收码的速率是多少?

报警音一般3K-7K,占空比不过10%,中间足够做很多事情

楼主:
速率是1K左右

因为报警音的频率是变化的,这样报警的时候收码,这收码时间可能会变化或者报警音的频率不准。54又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