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 相比 ARM7 有何优势?

楼主(2008-12-19):
pic32 相比 ARM7 有何优势?

网友A:
多了一种选择
不会被一家公司看死

楼主:
呵呵,我不是问PIC32的优势,我是问相比ARM7的性能优势。

呵呵,我不是问PIC32的优势,我是问相比ARM7的性能优势。

网友B:
没使用过PIC32

     不过呢,MCP总是喜欢奇招制胜,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使用了它的24F简直就是爱不释手,性价比很不错,跟ARM7比较,外围元件太简单了。有时间了就玩32.

楼主:
爱不释手!~~ 呵! 看来性能不错! 速度比ARM7快?

爱不释手!~~  呵! 看来性能不错!  速度比ARM7快?

网友C:
看简介,性能比arm7好很多

arm7,运算性能 0.95DMIPS/MHZ, IO操作性能低下,中断响应慢

PIC32运算性能 1.56DMIPS/MHZ, IO可以实现每个指令周期翻转,中断响快速,

虽然CM3比ARM7厉害不少,但是PIC32和CM3比一点不落下风.

(CM3运算性能 1.25DMIPS/MHZ)

网友C:
其实ARM7由于中断和IO性能低下

其实ARM7由于中断和IO性能低下,做工业控制之类的还真不一定比的了PIC24H和DSPIC,

尤其是在牵涉到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应该是比不了DSPIC的

网友D:
我还是来歪的

arm结合了操作系统

比如linux什么的.
这个是关键.

可以把pc上的一些技术很容易地就应用到嵌入系统中.

所以在于系统的优势.

核的功能其实都差不多,没深入.

认为pic32应该多整点外设进去.把100M网络啊,什么无线网络啊弄进去.

然后再弄linux什么的.
这样就可以和arm体系来竞争了.

pc和pic搞统一算了,哈哈.

网友C:
尽管PIC32不弱,感觉还是没有办法在OS层面和ARM竞争.

尽管PIC32不弱,感觉还是没有办法在OS层面和ARM竞争.

主要搞OS的要有群体效应,搞得人多才能成气候,

这显然是ARM的一个长处,支持厂家众多,而且现搞了很多年,名声在外

网友E:
PIC最高端的也就能跟ARM最低端的比较比较

没什么意思

还是该简单的玩单片机,复杂的玩ARM、DSP、FGPA
反正谁的性价比好就选谁,谁的用户多、资料多就选谁...

网友F:
呵呵,支持“谁的资料多就用谁”

网友D:
搞到后面,就是搞软件了

谁能提供良好的软件开发平台.谁就能取得胜利.

网友C:
看一个国外论坛,有人提到microchip有可能会出增强型的dspic-e

看一个国外论坛,有人提到microchip有可能会出增强型的dspic-e,

60MIPS性能,

不知有MP的人能证实吗?

网友C:
PIC除了调试工具贵一点以外,其他的没话说

PIC除了调试工具贵一点以外,其他的没话说.

MICROCHIP网站上的入门例子非常多.

当然,网上有些仿制的ICD2价格比较便宜,只要100-200元,

只是不知道对PIC32支持如何.

当然如果只是学习,

用PICKIT2下载方式,应该也行

网友G:
ding...

PIC最高端的也就能跟ARM最低端的比较比较

没什么意思

还是该简单的玩单片机,复杂的玩ARM、DSP、FGPA
反正谁的性价比好就选谁,谁的用户多、资料多就选谁...

网友F:
PICKIT2、PICKIT3到是不贵

找个代理要去把。。。

网友H:
MCHP的PIC32学习板自带JTAG调试电路,USB接口

就是价格贵了点,大概500元RMB。
如果是学习,买个ICD2还是可以的,PICKIT2目前还不支持PIC32的调试吧。

网友C:
PIC32性能应该远比arm7好,而不是差不多

PIC32性能应该远比arm7好,而不是差不多,

如果做一些快速的工业控制DSPIC,PIC24H也比ARM7好一点,

ARM7的中断速度和IO切换速度,实在是太菜。

PIC32比CM3性能要好一点。

要是要绝对速度的话,

I7 920可比ARM9,ARM11好多了,有人要用的起来也不错。

网友I(2009-01-26):
感觉性价比不同

感觉性价比不同

网友J(2016-02-18):
PIC的可靠性还是做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