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串行异步通讯转换模块C语言简易程序13917093724

楼主(2008-12-30):
//SPBRG=25;    // SPBRG=51;  9600波特率计算出来的结果。   25为19200 波特率计算的通讯结果
//   辅助试验,改变波特率   或者改变通讯方式“  异步高速、异步低速通讯方式 及基本的同步通讯方式F/4(X+1)  通常简易9600  高速异步通讯误差小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87x.h"
unsigned char table0[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F7,0XFF,0XEF};        //LED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代码,带点。
unsigned 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recdata;            //来自计算机串口窗口发送的数据 V2.2

void SYSinitial()
{
TRISD=0X00;
PORTD=0XFF;
INTCON=0X00;
ADCON1=0X07;                //声明8个模拟通道都恢复通常的IO输入输出功能。不是模拟输入也不是参考电压设置。
}

void USART232initial()
{
TRISC6=0;                //RC6,SCL/TX 方向输出 RC7,SDA/RX 方向输入接受;
TRISC7=1;
PORTD=0XFF;

TXSTA=0B00000000;    //改为异步低速通讯    //CSRC,  TX9,TXEN,SYNC; * ;BRGH,TRMT,TX9D;  异步通讯模式下,没有启用CSRC时钟源选择位。 本题是异步高速通讯模式。
RCSTA=0X80;                    //SPEN,RX9,SREN,CREN;  ADDEN, FERR,OERR,RX9D;

SPBRG=13;    // SPBRG=51;  9600波特率计算出来的结果。   25为19200 波特率计算的通讯结果
PIR1=0X00;

RCIE=1;                    //设置好串口的接受、发送中断使能位。  之后则只需要一个中断标志位置1.
//TXIE=1;                //函数加了这条语句,RD 端口显示为全8 字符。   会影响到后期的显示部分,可以根据书本要点,省列此语句。
CREN=1;
TXEN=1;            //首先考虑中断使能位, 再考虑具体的位。  RCSTA;   TXSTA;
}

void interrupt  USART232()            //异步同步(都包括) 的串口通讯中断子程序
{
if(RCIF==1)
  {
    RCIF=0;
    recdata=RCREG;                    //数据信息首先来自  PC机界面 V2.2窗口。 四个寄存器 接受结果寄存器,其中的数据赋值给变量,变量再转给发送 结果寄存器。
    TXREG=recdata+1;    //    TXREG=recdata+2;  如果函数再界面传送的数据都是16进制,那么可以考虑同时选中。
  }
}

void main()
{
SYSinitial();
USART232initial();
INTCON=INTCON|0XC0;

while(1)
  {
    PORTD=table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