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AD转换的稳定性?

楼主(2008-12-30):
我用675的AD转换来监视电池的电压,监视电压分了3.0V以上,2.7-3.0V之间和2.7V以下三个区间,但在3.0V左右和2.7v左右时就会出现,电压变高转换值确变低的现象,导致我要实现的功能不稳定,而且10位的AD应该很精确的,但出来的效果确不怎么样精确,而我的AD转换值已经是取70次的平均值了!

请问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参考电压应该是5V,不应该出这种情况

3.0V左右和2.7v左右可能跟你处理方式有关

楼主:

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去AD转换70次的平均值!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是,当我接上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能正确检测电压值,当我的万用表没接的时候就好像程序跑乱了似的很不稳定!

网友A:
AD前端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B:
AD转换的精度跟其它很多因素有关系

其中跟你的参考电压关系最大,
还有就是采样时间,采样输入阻抗,输入滤波,软件滤波
你现在有软件滤波,不知道其它方面怎么样?

网友C:
re

不加滤波电容是不行地!加个0.1-1uf的cbb,注意,不能加电解!必须cbb,你再试试看

网友D:
个人见解

估计是AD口的输入阻抗很高,电池处于极微弱的输出电流状态下,
搭上万用表,是因为万用表的1M左右的负载使电池正常工作,
可以试着在电池端接一个1M左右的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