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s倒是不错,但是只要**说道理,又有何妨?

楼主(2009-01-07):
ARM7是冯·诺伊曼结构、Cortex-M3是哈佛结构、那PIC32是什么结构呢?

楼主:
Cortex-M3核与ARM7的区别

Cortex-M3核与ARM7的区别

网友A:
“ARM v4T”和“冯.诺依曼”没啥关系。

另外ARM7未对其中断给出具体实现规定,而是另外有一个相关实现定义(VIC)。建议看一下NXP的ARM7是如何实现VIC的。

网友B:
PIC32是MIPS M4K内核

PIC32是MIPS M4K内核,而MIPS M4K Core是哈佛结构

网友B:
内核比较

网友C:
性能比较

性能比较:DMIPS

网友D:
请教martin

请教martin,

PIC32中断延迟是多少,

看老外的一个论坛里,有人说PIC32的中断比CM3有效,

但是没找到PIC32中断延迟的相关资料

网友C:
性能比较

性能比较:DMIPS,各有说法。

网友D:
有意思

independent test 是指MIPS测试作弊吗?

double code size是指MIPS的代码率很差,还是什么?

难道两者的DMIPS不是同一个算法?(从ARM公司的宣传上看,应该不是同一个程序),

估计十之**,同一程序MIPS可能还是要好一点。

否则,arm的宣传上不会客气

网友C:
第3方的证据

第3方的证据,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jbb ->  RE: How to obtain 1.5 DMIPS/MHz ?  (Apr. 24, 2008 2:45:52 AM)

Hi,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I have continued my tests with the Dhrystone code with the following setting:
- code running in Flash
- 24MHz with 0 wait states
I have found around 36 DMIPS, that is 1.5 DMIPS/MHz.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number announced.

But...by reading carefully different documents about Dhrystone tests, it appears that the functions "inlining" must be disabled.

So I have re-do my measures without the inline mode and the performance fall down to approx 1.29 DMIPS/MHz. I have also tested the 16-bit instructions option and I have measured less than 0.9 DMIPS/MHz (with no inline mode).

It would be helpfull for me if someone can confirm my results.
数据来自microchip 论坛:
http://forum.microchip.com/printable.aspx?m=322135

网友D:
果然猜的没错

1.29 DMIPS/MHz还是大于cm3的1.25.

但是好像纯16位的确实低一些.

只不过不知楼上的资料是论坛上网友的,

还是某个第三方测试机构的,还是ARM公司做的?

网友C:
一些解释

一些解释:
1.relative equivalance DMIPS/MHz指的是:“without the inline mode and the performance fall down to approx 1.29 DMIPS/MHz”。
这意味着,M4K的1.56DMIPS/MHz是因为使用了inline模式,不使用inline模式时M4K为约1.29DMIPS/MHz;而CortexM3的1.25DMIPS/MHz是在未使用inline模式下得到的。

2.but with double the code size of CortexM3...指的是:M4K的约1.29DMIPS/MHz是通过32位模式得到的,因此它的代码大小(大约)是CortexM3的2倍。另外,M4K使用16位模式时为:less than 0.9 DMIPS/MHz (with no inline mode)

3.M4K象ARM7那样,可以支持32位ARM模式或者16位THUMB模式,但需要用户自己来切换。而CortexM3使用的是32位、16位混合的Thumb2模式。

4.总的来说,从DMIPS/MHz的性能角度,M4K全面超越ARM7,但M4K跟CortexM3则差不多(或M4K略微差一点)。

5.由此可见,Microchip想并购Atmel,其实是看上了Atmel的32位MCU产品线,主要是ARV32、CortexM3以及ARM926产品(关键或许是人)。

网友D:
楼上的论据是MP论坛上一个网友的观点

楼上的论据是MP论坛上一个网友的观点,
也未必完全正确吧?

该网友操作的方法和结论都有待商榷,要是ARM公司的比较倒是可以相信.

"Microchip想并购Atmel,其实是看上了Atmel的32位MCU产品线,主要是ARV32、CortexM3以及ARM926产品"

这一点好像没什么依据,如果想要MP大可自己象ARM买,要费那么大力气那么多钱收购atmel曲线救国?

除非MP的董事会脑子集体坏了.

估计可能还是一来想在atmel股价低的时候抄底,
二来看重atmel的flash制造技术,

网友D:
绝对速度MK4肯定比cm3快

绝对速度MK4肯定比cm3快,

这个1.56DMPS是MIPS内核的性能,

相信MIPS公司不会出现打的纰漏

网友D:
MICROCHIP看上CM3底可能性不大

MICROCHIP看上CM3底可能性不大,

尽管其是8位机销量冠军,

但是应该说其半导体制造综合能力没有办法和NXP,ST,甚至ATMEL相比,

要是上CM3,大家基本都差不多,

MICROCHIP将没有优势,

而上MK4,另辟蹊径,差异化竞争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MIPS网站上底M4K性能

http://www.mips.com/products/processors/32-64-bit-cores/mips32-m4k/index.cfm#specifications

MIPS网站上底M4K性能,

130nm制程的时候,

最大速度228M,
(Dhrystone MIPS) 369,

两者相除约等于1.6DMIPS/MHZ

网友C:
CM3的除法

CM3的除法,不是单周期的,如果没有记错至少要12个周期,而且根据输入数据不同会变。

网友D:
CM3的中断响应其实比不了DSPIC

CM3的中断延迟其实比不了DSPIC,其实并不快。
能不能比PIC32,还不好说。

IO切换速度和PIC32比差很多,
PIC32每个指令周期改变一次IO。

至于性能,MK4只会好,不会差。

最大频率,MK4就耕牛了,pic32现在就80MHz。

而且MK4能上的最大频率400M@90nm,随着MICROCHIP制造能力的提高,

PIC32性能提高的余地很大。

PIC32没法和整个CM3比,这牵涉到市场推广的力度。

在单独的一家比,

PIC32应该不会差。

要是说价格,PIC32真是有性价比:

PIC32MX360F256L-80I/PT

256K flash,32k RAM,80M主频,100脚,

淘宝上小心电子卖35元*币(注意不是某个学生卖的样片).

网友D:
PIC32MX360F256L-80I/PT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kbeugmzs-------2-------b--40--commend-0-all-0.htm?at_topsearch=1

楼主:
PIC32除法是单周期么?

PIC32除法是单周期么?
PIC32是5级流水线,CM3是3级流水线,这个会不会在性能上产生很大的差异呢?

网友D:
PIC的IO速度远比CM3快

PIC的IO速度远比CM3快

PIC32 Architecture Overview第11页最后几句:

In the beginning, we noted that the I/O PORT peripherals are connected to the SYSCLK bus. This
means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INV registers, you can toggle any general purpose I/O pin at the
SYSCLK speed!

网友D:
IC32 Architecture Overview第6页最后几句

Note that the I/O PORT modules are also on the SYSCLK bus. This means that
CPU can access I/O PORTs at max operating frequency

网友D:
从简介来看PIC32的中断延迟性能应该不错

In the previous slide, we learned that priority level 7 vectors get the highest priority.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priority 7 vectors also get a dedicated shadow register set. In
normal operation when the CPU is executing at priority 6 or lower, the CPU
operates on a primary register set. But when a priority 7 interrupt occurs,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automatically switches to the shadow set and jumps to the
appropriate vector. With the dedicated shadow set, the priority 7 interrupt offers
faster interrupt response as compared to other priority interrupt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when the priority 7 interrupt occurs,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have to save
the entire register set context. Instead, it only needs to save a few critical registers
and start executing the user interrupt handler. Similarly, when the priority 7
interrupt handler finishes its task,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have to restore the full
context either. It only needs to perform few steps and immediately return to the
previous execution state.

从简介来看PIC32的中断延迟性能应该不错,应该也就是保存几个critical registers所需时钟周期。可惜没有看到具体的中断延迟数据。

网友D:
PIC32底IO速度

PIC32的IO速度远比CM3快

PIC32 Architecture Overview第11页最后几句:

In the beginning, we noted that the I/O PORT peripherals are connected to the SYSCLK bus. This
means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INV registers, you can toggle any general purpose I/O pin at the
 speed!

IC32 Architecture Overview第6页最后几句

Note that the I/O PORT modules are also on the SYSCLK bus. This means that
CPU can access I/O PORTs at max operating frequency

PIC32底IO速度同SYSCLK速度,
远比CM3快

网友D:
PIC32手册第二章MCU 2.8节SET/CLEAR/INVERT

PIC32手册第二章MCU 2.8节SET/CLEAR/INVERT介绍了,

置位,清零,翻转指令实现对外设寄存器的单周期原子操作:

2.8 SET/CLEAR/INVERT
To provide single-cycle bit operations on peripherals, the registers in the peripheral units can be
access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depending on peripheral addresses. Each register has four different
addresses. Although the four different addresses appear as different registers, they are
really just four different methods to address the same physical register.

The base register address provides normal Read/Write access, the other three provide special
write-only functions.
1. Normal access
2. Set bit atomic RMW access
3. Clear bit atomic RMW access
4. Invert bit atomic RMW access
Peripheral reads must occur from the base address of each peripheral register. Reading from a
set/clear/invert address has an undefined meaning, and may be different for each peripheral.
Writing to the base address writes an entire value to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All bits are written.
For example, assume a register contains 0xaaaa5555 before a write of 0x000000ff. After the
write, the register will contain 0x000000ff (assuming that all bits are R/W bits).
Writing to the Set address for any peripheral register causes only the bits written as ‘1’s to be set
in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For example, assume that a register contains 0xaaaa5555 before a
write of 0x000000ff to the set register address. After the write to the Set register address, the
value of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will contain 0xaaaa55ff.
Writing to the Clear address for any peripheral register causes only the bits written as ‘1’s to be
cleared to ‘0’s in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For example, assume that a register contains
0xaaaa5555 before a write of 0x000000ff to the Clear register address. After the write to the
Clear register address, the value of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will contain 0xaaaa5500.
Writing to the Invert address for any peripheral register causes only the bits written as ‘1’s to be
inverted, or toggled, in the destination register. For example, assume that a register contains
0xaaaa5555 before a write of 0x000000ff to the invert register address. After the write to the
Invert register, the value of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will contain 0xaaaa55aa.

网友D:
PIC32的中断延迟和CM3差不多

使用Dedicated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Set的情况下:

中断现场保护
rdpgpr sp, sp
mfc0 k0, Cause
mfc0 k1, EPC
srl k0, k0, 0xa
addiu sp, sp, -76
sw k1, 0(sp)
mfc0 k1, Status
sw k1, 4(sp)
ins k1, k0, 10, 6
ins k1,zero, 1, 4
mtc0 k1, Status
addu s8, sp, zero

12条指令,12个时钟周期

中断现场恢复:
addu sp, s8, zero
di
lw k0, 0(sp)
mtc0 k0, EPC
lw k0, 4(sp)
mtc0 k0, Status
eret

7条指令.

PIC32和CM3的中断延迟差不多

网友D:
来点带例子的举证

12.2.1 CLR, SET AND INV REGISTERS(PIC32 数据手册IO部分)
Every I/O module register has a corresponding CLR
(clear), SET (set) and INV (invert) register designed to
provide fast atomic bit manipulations. As the name of
the register implies, a value written to a SET, CLR or
INV register effectively performs the implied operation,
but only on the corresponding base register and only
bits specified as ‘1’ are modified. Bits specified as ‘0’
are not modified.
Reading SET, CLR and INV registers returns undefined
values. To see the affects of a write operation to a SET,
CLR or INV register, the base register must be read.
To set PORTC bit 0, write to the LATSET register:
LATCSET = 0x0001;
To clear PORTC bit 0, write to the LATCLR register:
LATCCLR = 0x0001;
To toggle PORTC bit 0, write to the LATINV register:
LATCINV = 0x0001;

IO输出就是一条对相关IO寄存器的置位,清零,翻转别名寄存器的写操作,
而IO寄存器是接在SYSCLK总线上的。

PIC32的IO当然远比CM3快。

网友E:
两位真有兴致~呵呵

一个是PIC fans?一个是CM3 fans?

网友D:

fans倒是不错,但是只要坚持说道理,又有何妨?

网友D:
清零指令

sw        $a0, 0($s0)        /* clear specified bits */

看看是不是和2812相似呢?

反正是远比CM3快

网友D:
比较

TMS320F2812:

MOVW DP,#0x01BF
ORR @1,#0x2000

PIC32:
la        $s0, LATACLR
sw        $a0, 0($s0)        /* clear specified bits */

其实严格的说都不是一条指令,都包括一条取外设寄存器地址的指令,

因为外设寄存器比较不是内核寄存器。

当然如果连续操作,都是一条指令.

应该都比CM3快不少。

还有一点就是CM3的

LDR R0,[xxxx]
STR R0,[xxxx]

可能都不一定是一个时钟周期。

PIC32的IO寄存器是接在SYSCLK上,确保了其对IO寄存器的操作是1个时钟周期

网友D:
其实这还牵涉到IO模块是否接在SYSCLK总线上

其实这还牵涉到IO模块是否接在SYSCLK总线上。
不光是指令数目的问题。

以NXP的LPC2000 ARM7为例:

如果 用普通IO:
    94:         IOCLR |= SPI_595_LAT;
0x00000D20  E59F2190  LDR       R2,[PC,#0x0190]
0x00000D24  E592200C  LDR       R2,[R2,#0x000C]
0x00000D28  E3822502  ORR       R2,R2,#0x00800000
0x00000D2C  E59F3184  LDR       R3,[PC,#0x0184]
0x00000D30  E583200C  STR       R2,[R3,#0x000C]

用快速FIO:
    73:         FIODIR |= SPIOUT;
0x00000DE4  E59F039C  LDR       R0,[PC,#0x039C]
0x00000DE8  E5900000  LDR       R0,[R0]
0x00000DEC  E3800040  ORR       R0,R0,#0x00000040
0x00000DF0  E59F1390  LDR       R1,[PC,#0x0390]
0x00000DF4  E5810000  STR       R0,[R1]

指令数目一样,但是普通IO绝对不是5个指令周期,

快速FIO,好像也只能提供最大17.5MHz的IO操作速度

但是快速FIO提供了比普通IO好的多的速度,
因为快速FIO接在高速总线上的,
二者的速度差别很大。

所以,确保IO模块都是接在SYSCLK总线上,数指令个数才有意义

网友D:
如果IO模块接在SYSCLK总线上,对IO的连续操作将是单周期

如果IO模块接在SYSCLK总线上,对IO的连续操作将是单周期,

偶尔操作慢一点,

这牵涉到取IO寄存器地址,以及取立即数。

网友D:
其实有人如果感兴趣,可以测一下

方法:
1.设置好定时器,让定时器运行

2.测试伪代码:

temp1 = Rtime;// 设Rtime是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
IO 操作1;
IO 操作2
temp2 = Rtime;

if(temp2 > temp1)
time = temp2-temp1;
else
time = temp2 + MAX_TIME -time1;//MAX_TIME定时计数器满值

time值 减去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的两条指令的时钟数目就是IO操作的时钟数目。

当然必须是实际硬件才可靠,软仿不一定。

网友D:
CM3的GPIO果然是桥接的,速度不会快

CM3的GPIO果然是桥接的,速度不会快

网友D:
看看PIC32,IO接在系统时钟总线,其他外设接在外设总线

看看PIC32,IO接在系统时钟总线,其他外设接在外设总线

2812 IO接在外设总线,CM3接在APB2总线,都不是接在系统时钟总线上,

速度能一样吗?

网友C:
CM3接在APB2总线

  CM3接在APB2总线?谁说的?GPIO接在CM3的AHB总线上就不行吗?

网友F:
靠,看得我眼睛花

我8bit还没搞醒豁

又来32bit的了。

哎.整不归依.

网友D:
APB2是可以设置为SYSCLK同频

APB2是可以设置为SYSCLK同频,但这样将使链接到APB2总线上的其他外设的以高频工作,增加系统功耗.

CM3的IO操作速度慢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LDA,STA指令周期,不是单周期,

好像不是2周期,就是3周期.

LDA R0, [PC,#0x0BC]
MOVS R1 #0x1
STR R1, [R0,#0]

可是比PIC32慢不少

网友G:
被人设套了

争论半天 被人搞陷阱了 快了就好么
M4K支持每个中断有中断入口么 ,不然增多很多入口判断
另外就是编译效率 看看PIC32的ucos移植 比CORTEX的多出一倍不止

网友D:
当然

M4K支持每个中断有中断入口么.

当然!

网友D:
可配置单入口或者多入口

可配置单入口或者多入口

网友C:
PIC32,IO接在系统时钟总线

  PIC32,IO接在系统时钟总线,看样子速度是更快,但是否导致系统的功耗更大?

网友D:
PIC32的相关外设模块只有IO模块是接在外设总线上的

PIC32的相关外设模块只有IO模块是直接接在外设总线上的,其他外设接在外设总线上.

cm3是很多外设和IO模块一起接在APB2总线上的.

若二者IO都同系统频率一起运行,

当然CM3由此而引起的功耗大.

但是具体到实际芯片,

涉及到制造工艺,

STM32的低功耗确实不错

网友D:
实际上,72M的STM32,IO最大最大只能搞到18M的IO速度

实际上,72M的STM32,IO最大最大只能搞到18M的IO速度

网友H:
re

cm3的除法是2-12周期,除数和被除数相差越大,周期也越长,而且抛弃余数,我想请问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说说64位/32位的操作,在keil里用cm3大概需要多少周期啊?在arm7里我测试过,60m频率的lpc2114大概5us多

网友G:
性价比

据我用PIC32编译的程序来看,指令数是比CORTEXM3要多1倍的。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同样flash空间写的指令少,执行效率底下
就算频率高一倍,执行效率一样。而且频率越高,EMI问题越多!
不过反过来说,普通人是不关心电脑是什么核的,只要足够快就可以了
关键还是得看外围模块和价格,
说到底还是性价比

网友I:
5us太恐怖了吧?我正想学这个系列的呢!

网友B:
Code Size

一倍多?

网友J:
除法指令是微码实现的。

里面其实是一段程序。。。。

APB总线也可以设置某个段的延迟的,似乎最小是2分频吧。

另外如果内核开了缓存的话,会把数据的速度弄的很慢,如果访问的内存不存在mmu又要产生缺页中断,所以大家讨论的最快中断肯定是禁用了缓存功能和MMU功能之后的吧?

龙芯也是90nm的MIPS内核的,可以跑到1G。

网友K:
还有人提龙芯呀!

网友L(2017-01-03):
理论知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