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干扰如何过滤掉!

楼主(2009-01-09):
最近给产品这样子做了一下干扰测试,加载在产品的220V电源端:

方法:用一个60A的超大交流接触器,在我们产品220V电源输入端反复动作。
      间隔1秒左右,用试波器直接测5V直流电源,测得如下结果。直流电源
      端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有大量干扰产生,请教大家如何去掉这些干扰
      如何改进电路。

      电路原理是传统的变压器降压+全波整流+电容+7805+电容,输出5V直流

原理图:

楼主:
干扰图1

楼主:
干扰图2

楼主:
干扰图3

网友A:
12V和5V隔离一下

网友B:
我很奇怪你12V哪里来的??

楼主:
上面文字叙述过啦,是变压器降压得到交流12V

网友C:
呵呵,示波器测到的未必就是5V上的干扰。。。。

这个测试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那如何测试呢? yewuyi

网友C:
扫频

示波器测试的时候,也完全可能是示波器的高阻抗探头被干扰造成的现象,估计只能扫频,从频相上去鉴定哪些是干扰成分了。。。

网友D:
5V输出端串一个磁珠

或者在220V输入端加个磁环,把电源线在上面绕几圈

楼主:
yewuyi兄说的有道理啊!

也有可能是试波器受干扰了!
我在220V输入端加磁环,不断的加大7805前后的电容,都达到过2200UF在7805前后都有,结果还是那个鸟样子,无奈啊,还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可以用呢?

网友E:
C2 C4是什么材料的电容?

网友F:
磁珠或电感+小电容滤波

看你的干扰情况如何了。主要是看频段。
要简单知道是否真的5V被干扰了,就把单片机的BOD打开,这样的干扰足够把单片机打复位,如果单片机不复位,证明是示波器的问题,或者是共模干扰,弄清楚原因才可以想办法解决。

网友C:
呵呵,LZ是异想天开。。。

楼主:
电解电容+103的磁片电容

网友G:
示波器隔离供电 再测试波形看看

有一点需要提醒,要搞清楚那个干扰型号是从哪里来的,看看12V波形的样子
如果是从电源端引入的处理电源,如果是从后端辐射等引入的,则要从屏蔽隔离等方面下手。

网友H:
如何测试?

  这个问题很有趣:如何测试?
  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可以使用示波器的低阻(50ohm)探头:一般的探头是高阻x10探头(内部阻抗1Mohm,探头阻抗10Mohm),高阻探头容易受到高频信号的干扰,低阻探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低阻探头,可以直接用2根线连过去也行,电源干扰的频率不是太高,也不会带来多大误差。
  另外,还可以使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或者电池供电的示波表来测,就可以避免电源线(地线)串进行的干扰的影响。不过,这个方**比较难实现。

网友I:
搞笑啊

lz你试试看,示波器和5v断开连接我保证你都能看到这个干扰

网友J(2009-02-16):
对20楼深表反感

网友K:
可以想一些其他办法

1、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或从远处引来电源给示波器供电,观察干扰是否变化;
2、示波器夹子接地,探头也接地(可以接不同地方)试试看;
多想想,可以有很多办法排除原因的。

网友L:
试试这个

改用单片式开关电源,ok

网友M:
好了!!

         我看行呀~~~~!!!

网友N:
z呵呵

对,先确保你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 在说了,先隔离一下,在试试看

网友O(2009-09-18):
最后的结果呢?期待ing!

网友P:
都没结果,还酷?

楼主(2009-11-01):
这个干扰对系统影响不太,可能是试波器被干扰了!

网友K:
都十个月过去了,才下的结论?

网友Q(2010-12-21):
哎!没有结果

网友R:
呵呵,很可能是示波器受到干扰

网友S:
加EMI滤波器.在触点上加电容。

网友T:
AC输入端加共模电感及X,Y电容,变压器的屏蔽层接地.

网友U:
要简单知道是否真的5V被干扰了,就把单片机的BOD打开,这样的干扰足够把单片机打复位,如果单片机不复位,证明是示波器的问题,或者是共模干扰,弄清楚原因才可以想办法解决。
----------------------------
高手!高手段,呵呵,关注中

网友V:
首先要确定测试方**确,这样再考滤抗干扰的问题,比如简单的做法就是在交流输入端串磁珠,实在不行就得加EMI滤波器!

网友W(2013-05-18):
电容前串接个电感,构成LC,如果还有干扰估计就是示波器受干扰了的

网友X(2014-02-11):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对系统有影响,接触器断开系统就没影响,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Y(2015-01-23):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对系统有影响,接触器断开系统就没影响,不知道如何处理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Z:
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RC吸收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