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最强大的的开发环境malab设置

楼主(2009-02-08):
使用mpla有一段时间了,总觉得有两点不太好:

1.双击不能选定单词,而是断点切换

2.项目窗口,以及查询,编译信息窗口不能停靠.

今天,仔细看看,这些都能实现,

1.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取消Double click toggles breakpoit即可,双击选取单词,再次双击选取整行

2.右键点击要停靠的窗口的标题栏,选定Dockable,即可实现窗口停靠

楼主:
mplab多窗口标签设置

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general标签,选中use tabedd window,

即可使打开地多个源文件,显示在一个标签上,方便源文件切换

楼主:
auto indent设置

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auto indent,

即可实现书写源文件的到换行的时候,自动tab对其

楼主:
代码折叠

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Enable code folding,

即可实现代码折叠功能

楼主:
代码自动提示

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Tool tips标签,选中AutoComplete下面的几个选项,

即可实现源代码书写的时候,函数以及结构体的自动提示完成功能.

经过以上设置,

mplab好用多了..

楼主:
自动格式化

不久前,周立功推出了一种IDE,把自动格式化作为一个卖点宣传.

其实mplab早已有之.

设置如下:

打开源文件,editselect all菜单,选中全部源代码,

右键点击选中区域,在弹出菜单当中选择Advanced  Indent Block,

即可对选中的源代码实现自动格式化.

楼主:
更正--mplab无自动格式化功能

Indent Block为文本缩进功能,并非象VC一样的自动格式化功能

网友A:
呵呵,这些都是MPLAB在7.x版本后都已经具备的

我都用了N久的功能了,我最喜欢那个多窗口的功能了,呵呵,在别的IDE中用习惯了,开始换到MPLAB的时候很长时间都不习惯,后来MCHP把这个功能也加上了,让我欣喜若狂。。。

网友B:
还是不习惯MPLAB的编辑习惯。

一直以来都使用ULTRA EDIT,喜欢它的列选择模式,自动缩进,查找替代等,非常方便。
如果MPLAB 想推广它的某些功能,大可在安装程序后设置成默认模式。

楼主:
MPLAB设置好了,真的不错

MPLAB设置好了,真的不错.

其结构提,函数自动提示,自动完成功能,

很有用

网友C:
mplab多窗口标签设置

已经按照2楼所说的设置了,可是还是没法实现多窗口文件标签切换,请问还需要其他操作的吗??俺最不习惯MPLAB这一点。

楼主:
多窗口标签设置完毕以后

多窗口标签设置完毕以后,

要求关闭mplab,再重新打开就行了

网友C:
呵呵,谢谢LS

俺设置后就是没关闭MPLAB,再重新打开。现在OK了

网友D:
学习了

也用过PIC的一些片子,当然也就与MPLAB打上交道了,不过一直没有在MPLAB中写代码,都是在别的编辑器中写好再导进去的。

回头试试楼主的方案

网友E:
功能最强大的的开放环境malab设置

确实好用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F:
最大的缺点

  不支持非ASCII code,就连注解都是乱码一堆。

网友G:
功能最强大的的开放环境malab设置

不错,设置过后好用多了!!!

网友A:
中文支持不太好是个问题

但一般也不应该是乱码。。。

网友H:
正好在用这个,英文又不行。学习了

网友I:
不错

我用了这么久还是有些功能没去打开,MPLAB的功能的确强大

楼主:
GoTo Locator

选中Edit>Properties 菜单下General 标签Enable Tag Locators,

在函数的调用处,右键点击弹出菜单,选GoTo Locator 即可跳转到函数定义处

楼主:
几个有用的编辑快捷键

Ctrl + A  选中当前文件中全部字符
Shift + Up 选中光标当前位置的上一行,按Shift + Up选中光标当前位置以上的若干行

Shift + Down 选中光标当前位置的下一行,按Shift + Up选中光标当前位置以下的若干行

Ctrl + Shift + Left 选中光标当前位置左一个字符
Ctrl + Shift + Right 选中光标当前位置右一个字符

Ctrl + Home 移动光标到本文件第一行
Ctrl + End 移动光标到本文件最后一行

网友J:
N久没用了,想不到有这么多变化了

网友K:
如何设定能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L:
右键点击没反映啊!!!

“2.右键点击要停靠的窗口的标题栏,选定Dockable,即可实现窗口停靠”

可是右键点击要停靠的窗口的标题栏根本就没有弹出的菜单,怎么选?我用的8.0的版本,已经很新了。

楼主:
那就左击吧

那就左击吧,肯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