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口如何做成简单的模拟输出?

楼主(2009-02-23):
准备在PIC的CCP口外面加些简单的滤波电路,通过调节占空比的方式提供一个电压模拟量的输出,这样是否可行,刚接触单片机,请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

频率高一点--10K以上,后面采用RC滤波,一级不够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