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A求助

楼主(2009-02-25):
使用芯片16F877A,做了最小系统电路,其中RB3接一上拉加一发光二极管输入,单片机就不工作,RC不起振,拿走上拉RB3悬空就能正常工作,请问RB3不能做I/O用吗?在单片机正常工作一定时间后单片机内的程序会被改写,还不是死机,重新下载程序后又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急!!

网友A:
你是否开启了低电压编程的功能?

楼主:
如果是打开了低电压编程的功能应该如何关?

多谢楼上,如果是打开了低电压编程的功能应该如何关?

网友B:

设置好RB3为输出方向,低电压编程的功能在mplab编译软件的configuration Bits菜单中设置

楼主:
搞定了

多谢楼上二位解答,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