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可不可以直接PC并口模拟呀?

楼主(2009-03-12):
各位大虾:
    关于烧录16fxxx这样的芯片,可不可以直接用PC并口模拟时序烧录呀?我是说如果我给芯片外加烧录电压的话。

网友A:
可以,但注意供电电压

不同的型号,编程电压不一样,从8-13V不等,这个需要硬件支持,时序方面并口完全可以模拟。也有用串口模拟的现成产品,比如JDM编程器,硬件很简单。

网友B:
可以试试

搞个缓冲,再加一个电源,理论上没有问题,做起来还不是那么简单..主要是在软件方面,软件得自已写个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是VPP也要受控,因为上面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