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爱好者一起DIY PIC32 学习板

楼主(2009-03-18):
申请的PIC32MX460F512L的样片到了,我也是学生,为减轻学习负担,寻找有兴趣一起DIY PIC32 USB+网络 学习板的爱好者,费用AA。有兴趣者站内联系,或跟帖。

网友A:
调试器不好解决

调试器不好解决,

ICD2据说不太好使,ICD3太贵了.

楼主:
PICKIT2可以下载。

呵呵,没办法撒,调试器贵总有其他办法,

网友B:
根据最新说法,

ICD3、PICKIT3已经开始授权国内第三方开始生产,第三方的ICD3、PICKIT3将如同过去的ICD2、PICKIT2一样可能大幅度降价,降价后向代理申请工具也会容易很多了。

网友A:
比较理想的结果

比较理想的结果是:

pickit3支持PIC32调试并开源,调试断点只能设置一个
icd3,面向高级用户,卖300-500元,可以接受.

否则的话,对pic32推广不利,

就拿CM3来说,自制的并口wiggler配合HJTAG支持IAR单断点调试,

功能强大的JLINK D版才100元不到.

当然microchip可以考虑故意泄漏ICD3的目标码出D版,
但是ICD3的硬件价格好像不低啊.

当然了,只要microchip打算这样做,大可推出硬件价格便宜的改进版的ICD3.

目前来说,MICROCHIP的策略对推广PIC32不利.

网友C:
ICD3,3,500元的话,维护成本都不够。

网友D:
真奇怪,在MCHP样片申请制度严苛如大秦的今日,一个学生也能申请到PIC32MX460F512L样片

楼主:
关于申请样片

1.用公司或学校邮箱注册;
2.申请时有支持网银的VISA银**或信用*支付7.5美元,推荐招行的双币VISA信用*;
3.英语和充分的申请理由。。。至于原因大家都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