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如何设置配置字?

楼主(2009-03-18):
使用PIC16F737,在调试时如何设置配置字?有什么要求?有一个BROWN OUT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0-04-10):
我也想知道啊,可有高手解答一下?
或者哪里有没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B:
汇编中这样表达:
__CONFIG _HS_OSC  & _WDT_ON & _PWRTE_ON & _BODEN_ON & _CP_ALL
注意其中CONFIG前面是两个下划线
C语言可以这样:
__CONFIG (MCLRDIS & WDTEN & PROTECT & INTRC);
具体你可参考相应编译器的帮助文件,至于后面的值,可打开相应芯片的*.INC文件 或*.h文件,里面才是该芯片的详细设置。

网友C:
查产品技术手册和头文件

网友D:
直接在mplab的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里下拉选择项,再把得到的数据写入程序。虽然这样可读性降低了,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__CONFIG    _CONFIG1, _DEBUG_OFF & _XT_OSC & _WDT_ON & _PWRTE_ON & _PLL_DIS & _BORV_2_5 & _BOR_ON & _CP_OFF & _MCLRE_ON
__CONFIG    _CONFIG2,_VCAP_DIS

网友F:
在不同的芯片中其配置字不尽相同,但是管家最常用到的有如下几部分:
1,芯片的振荡模式,有内外之分,还有三个速度的选择
2,片内看门狗的启用,配置字中有专门控制控制片看门狗的开口或关闭,不能用软件控制
3,上电复位延时定时器PWRT的启用。
4,低电压检测复位BOR模块的启用
5,代码保护控制,一旦启用代码保护功能,就可以防止程序被非法读出,注意的是,对于EPROM型的窗口片,一旦用户代码保护打开,就不能被关闭,所以调试是一定不能打开代码保护。对Flash型芯片,对芯片实施完全擦除后,包括代码保护等其他配置位信息还可恢复而能再次改写
6针对不同的芯片还有低压编程等控制。Mplab中有一个configuration bit的控制窗口可设置配置字

网友G:
在程序里输入这些代码以后,是不是烧写时候配置字无论怎么样都是按程序里的配置字????

网友H(2010-05-26):
刚刚解决的···p18f4550
*   PLL Prescaler Selection bits:
*     PLLDIV = 1           No prescale (4 MHz oscillator input drives PLL directly)
*     PLLDIV = 2           Divide by 2 (8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3           Divide by 3 (12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4           Divide by 4 (16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5           Divide by 5 (20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6           Divide by 6 (24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10          Divide by 10 (40 MHz oscillator input)
*     PLLDIV = 12          Divide by 12 (48 MHz oscillator input)
*
*   CPU System Clock Postscaler:
*     CPUDIV = OSC1_PLL2   [OSC1/OSC2 Src: /1][96 MHz PLL Src: /2]
*     CPUDIV = OSC2_PLL3   [OSC1/OSC2 Src: /2][96 MHz PLL Src: /3]
*     CPUDIV = OSC3_PLL4   [OSC1/OSC2 Src: /3][96 MHz PLL Src: /4]
*     CPUDIV = OSC4_PLL6   [OSC1/OSC2 Src: /4][96 MHz PLL Src: /6]
*
*   USB Clock Selection bit (used in Full Speed USB mode only; UCFG:FSEN = 1):
*     USBDIV = 1           USB clock source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primary oscillator block with no postscale
*     USBDIV = 2           USB clock source comes from the 96 MHz PLL divided by 2
*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     FOSC = XT_XT         XT oscillator, XT used by USB
*     FOSC = XTPLL_XT      XT oscillator, PLL enabled, XT used by USB
*     FOSC = ECIO_EC       External clock, port function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EC_EC         External clock, CLKOUT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ECPLLIO_EC    External clock, PLL enabled, port function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ECPLL_EC      External clock, PLL enabled, CLKOUT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INTOSCIO_EC   Internal oscillator, port function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INTOSC_EC     Internal oscillator, CLKOUT on RA6, EC used by USB
*     FOSC = INTOSC_XT     Internal oscillator, XT used by USB
*     FOSC = INTOSC_HS     Internal oscillator, HS used by USB
*     FOSC = HS            HS oscillator, HS used by USB
*     FOSC = HSPLL_HS      HS oscillator, PLL enabled, HS used by USB
*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     FCMEM = OFF          Fail-Safe Clock Monitor disabled
*     FCMEM = ON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   Internal/External Oscillator Switchover bit:
*     IESO = OFF           Oscillator Switchover mode disabled
*     IESO = ON            Oscillator Switchover mode enabled
*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     PWRT = ON            PWRT enabled
*     PWRT = OFF           PWRT disabled
*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     BOR = OFF            Brown-out Reset disabled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     BOR = SOFT           Brown-out Reset enabled and controlled by software (SBOREN is enabled)
*     BOR = ON_ACTIV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in hardware only and disabled in Sleep mode (SBOREN is disabled)
*     BOR = ON             Brown-out Reset enabled in hardware only (SBOREN is disabled)
*
*   Brown-out Voltage bits:
*     BORV = 0             Maximum setting
*     BORV = 1
*     BORV = 2
*     BORV = 3             Minimum setting
*
*   USB Voltage Regulator Enable bit:
*     VREGEN = OFF         USB voltage regulator disabled
*     VREGEN = ON          USB voltage regulator enabled
*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     WDT = OFF            HW Disabled - SW Controlled
*     WDT = ON             HW Enabled - SW Disabled
*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 Select bits:
*     WDTPS = 1            1:1
*     WDTPS = 2            1:2
*     WDTPS = 4            1:4
*     WDTPS = 8            1:8
*     WDTPS = 16           1:16
*     WDTPS = 32           1:32
*     WDTPS = 64           1:64
*     WDTPS = 128          1:128
*     WDTPS = 256          1:256
*     WDTPS = 512          1:512
*     WDTPS = 1024         1:1024
*     WDTPS = 2048         1:2048
*     WDTPS = 4096         1:4096
*     WDTPS = 8192         1:8192
*     WDTPS = 16384        1:16384
*     WDTPS = 32768        1:32768
*
*   MCLR Pin Enable bit:
*     MCLRE = OFF          RE3 input pin enabled* MCLR disabled
*     MCLRE = ON           MCLR pin enabled* RE3 input pin disabled
*
*   Low-Power Timer 1 Oscillator Enable bit:
*     LPT1OSC = OFF        Timer1 configured for higher power operation
*     LPT1OSC = ON         Timer1 configured for low-power operation
*
*   PORTB A/D Enable bit:
*     PBADEN = OFF         PORTB<4:0> pins are configured as digital I/O on Reset
*     PBADEN = ON          PORTB<4:0> pins are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 channels on Reset
*
*   CCP2 MUX bit:
*     CCP2MX = OFF         CCP2 input/output is multiplexed with RB3
*     CCP2MX = ON          CCP2 input/output is multiplexed with RC1
*
*   Stack Full/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     STVREN = OFF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not cause Reset
*     STVREN = ON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
*   Single-Supply ICSP Enable bit:
*     LVP = OFF            Single-Supply ICSP disabled
*     LVP = ON             Single-Supply ICSP enabled
*
*   Dedicated In-Circuit Debug/Programming Port (ICPORT) Enable bit:
*     ICPRT = OFF          ICPORT disabled
*     ICPRT = ON           ICPORT enabled
*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     XINST = OFF          Instruction set extension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Legacy mode)
*     XINST = ON           Instruction set extension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enabled
*
*   Background Debugger Enable bit:
*     DEBUG = ON           Background debugger enabled, RB6 and RB7 are dedicated to In-Circuit Debug
*     DEBUG = OFF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RB6 and RB7 configured as general purpose I/O pins
*
*   Code Protection bit Block 0:
*     CP0 = ON             Block 0 (000800-001FFFh) code-protected
*     CP0 = OFF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code-protected
*
*   Code Protection bit Block 1:
*     CP1 = ON             Block 1 (002000-003FFFh) code-protected
*     CP1 = OFF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code-protected
*
*   Code Protection bit Block 2:
*     CP2 = ON             Block 2 (004000-005FFFh) code-protected
*     CP2 = OFF            Block 2 (004000-005FFFh) not code-protected
*
*   Code Protection bit Block 3:
*     CP3 = ON             Block 3 (006000-007FFFh) code-protected
*     CP3 = OFF            Block 3 (006000-007FFFh) not code-protected
*
*   Boot Block Code Protection bit:
*     CPB = ON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code-protected
*     CPB = OFF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code-protected
*
*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bit:
*     CPD = ON             Data EEPROM code-protected
*     CPD = OFF            Data EEPROM not code-protected
*
*   Write Protection bit Block 0:
*     WRT0 = ON            Block 0 (000800-001FFFh) write-protected
*     WRT0 = OFF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Write Protection bit Block 1:
*     WRT1 = ON            Block 1 (002000-003FFFh) write-protected
*     WRT1 = OFF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Write Protection bit Block 2:
*     WRT2 = ON            Block 2 (004000-005FFFh) write-protected
*     WRT2 = OFF           Block 2 (004000-005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Write Protection bit Block 3:
*     WRT3 = ON            Block 3 (006000-007FFFh) write-protected
*     WRT3 = OFF           Block 3 (006000-007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     WRTB = ON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FFh) write-protected
*     WRTB = OFF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     WRTC = ON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write-protected
*     WRTC = OFF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write-protected
*
*   Data EEPROM Write Protection bit:
*     WRTD = ON            Data EEPROM write-protected
*     WRTD = OFF           Data EEPROM not write-protected
*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lock 0:
*     EBTR0 = ON           Block 0 (000800-001FFFh)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EBTR0 = OFF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lock 1:
*     EBTR1 = ON           Block 1 (002000-003FFFh)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EBTR1 = OFF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lock 2:
*     EBTR2 = ON           Block 2 (004000-005FFFh)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EBTR2 = OFF          Block 2 (004000-005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lock 3:
*     EBTR3 = ON           Block 3 (006000-007FFFh)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EBTR3 = OFF          Block 3 (006000-007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   Boot Block Table Read Protection:
*     EBTRB = ON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EBTRB = OFF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
**********************************************************************
*
*       Configuration Bits
*
*   NAME            Address
*   CONFIG1L        300000h
*   CONFIG1H        300001h
*   CONFIG2L        300002h
*   CONFIG2H        300003h
*   CONFIG3H        300005h
*   CONFIG4L        300006h
*   CONFIG5L        300008h
*   CONFIG5H        300009h
*   CONFIG6L        30000Ah
*   CONFIG6H        30000Bh
*   CONFIG7L        30000Ch
*   CONFIG7H        30000Dh
*
*********************************************************************/

/****** CONFIG1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PLLDIV      = 2
#pragma config      CPUDIV      = OSC1_PLL2
#pragma config      USBDIV      = 2

/****** CONFIG1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FOSC        = HSPLL_HS
#pragma config      FCMEM       = OFF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CONFIG2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PWRT        = ON
#pragma config      BOR         = ON
#pragma config      BORV        = 1
#pragma config      VREGEN      = ON

/****** CONFIG2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WDT         = OFF
#pragma config      WDTPS       = 256

/****** CONFIG3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pragma config      LPT1OSC     = OFF
#pragma config      PBADEN      = OFF
#pragma config      CCP2MX      = ON

/****** CONFIG4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pragma config      LVP         = OFF
#ifdef __18F4550_H
#pragma config      ICPRT       = OFF
#endif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CONFIG5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CP0         = OFF
#pragma config      CP1         = OFF
#pragma config      CP2         = OFF
#pragma config      CP3         = OFF

/****** CONFIG5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CPB         = OFF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CONFIG6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CONFIG6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CONFIG7L Options ********************************************/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 CONFIG7H Options ********************************************/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EOF conf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