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3单片机如何与ZIGBEE单片机连接?

楼主(2009-03-19):
PIC16F73单片机如何与ZIGBEE单片机连接通信?
就是如何将单片机的串行信号送入ZIGBEE单片机?

网友A:

把两个单片机的波特率、电平、同步方式、数据格式一样的话,可以通信

楼主:
所有的ZIGBEE单片机都有串口通信吗?

所有的ZIGBEE单片机都有串口通信吗?要没有,就不好办了。

楼主:
常用的ZIGBEE单片机是哪种类型的?

常用的ZIGBEE单片机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B:
ZIGBEE不是小蜜蜂

是一种无线通讯规范
ti有含有mcu内核的zigbee芯片
MCP的ZIGBEE可以通过外扩功能芯片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