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单片机模数IO共用 怎么处理 要注意什么呀!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09-16):
为了节约IO现在有一个IO口要模数共用 就是一会用模拟的一会用数字的,在程序中要注意些什么 请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B:
如果有正确限流,防止冲突的话

特殊场合下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正常来说,不推荐。。。

网友C:
LZ厉害

怎么会这样用...那每次模数转变之前都要修改I/O口控制寄存器的设置啊。

网友D:
如果能有别的选择,最好不要用

如果能有别的选择,最好不要用,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