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HT7550性能如何?有没有假冒的?

楼主(2008-09-27):
不知HT7550性能如何?有没有假冒的?

网友A:
不错,假货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所谓假货也是买的裸片自己封装的

网友C:
不行

我用过,电压漂移比较大,比很多国内产的还要差。我用了两家正规代理商的样品。

楼主:
请问hexi30,您是怎么测的?

HT7550测试结果:
1、没有过流保护功能,输出短路,HT7550很热,估计很快烧毁
2、没有过压保护功能:电压超24V,输出电压升高。

电压漂移比较大,怎么测的?请教。

楼主:
更正

HT7550测试结果:
1、没有过流保护功能,输出短路,HT7550很热,5小时后不烧毁(常温)
2、没有过压保护功能:电压超24V,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D:
HT7550假冒的比正品都多。。。

不仅是裸片加封装的假冒。。。

楼主:
HT7550假冒的比正品都多?

HT7550假冒的比正品都多?如何辨真伪?

网友E(2013-04-06):
最近正在用ht7550-1,测试条件:输入12V,负载电流小于20ma,电压降到4.3V以下,测试了5个样片,只有两个输出5V,另外3个都输出低于4.5V,不知道是不是遇到假冒的了,如果辨认真假。

网友F:
找原厂认可的代理商拿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