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字符串指针变量,其字符对应的ASCI码的输入

楼主(2008-09-28):
unsigned char code *source_string[17]={{"60.0"},{"58.0"},{"46.0"},{"47.0"},{"55.5"},{"55.1"},{"54.7"},{"54.3"},{"53.9"},{"53.2"},
{"46.0"},{"49.0"},{"47.5"},{"60.0"},{"20.0"},{"24.0"},{"20.0"},};
   long a; long*p;
例如:如何把“60.0”对应的ASCI码36302E30赋给a?又如何把a=36302E30对应的字符串60.0赋给*source_string[0]?谢谢!

网友A:
使用标准库函数 atof()

但问题是,‘long’数据类型无法容纳小数部分。解决的途径方法可以是表中的常数放大10倍。
即60.0 -> 600; 54.7 -> 547,...。换用标准库函数atol()。

更简单有效的做法是:
code unsigned int source_string[17]={600, 580, 460, ...};

或:

code float source_string[17]={60.0, 58.0, 46.0, ...};

网友B:
使用UNION联合体结构即可

typedef union _FOURBYTE_UNION
{
  unsigned char uchar_data[4];
  long long_data;
  unsigned long ulong_data;
}FOURBYTE_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