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72的A/D转换为何不准?

楼主(2008-10-08):
下面是我实测PIC16F72的A/D转换

A/D设置如下:

ADCON0=05,ADCON1=0xC1

Verf=5.0

1.AN0=0.5V时,

转换结果:理论=25.5,实测值=21

2.AN0=0.29V时,

转换结果:理论=15,实测值=10

误差好大,不知何原因?

网友A:
在选择完AD通道后,延时12us以上再开始AD转换

楼主:
谢谢zhaohe2001

原因已找到,地线电压差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