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单片机的可靠性

楼主(2008-10-25):
据说PIC单片机各方面性能稳定可靠
作为使用者,如何检测它?

网友A:
今天刚发生个事情,证明pic确实是皮实

今天刚发生个事情,证明pic确实是皮实.

7805被旱反了,

直接整流后的大约8v直流加到pic上,

板子照样跑了半天,

后来发现这块板子的数码管怎么特别亮呢?

一查,发现7805被旱反,

大约8v直流加到了pic上.

网友B:
切,8V算什么啊?

做产品时曾经有块板,以通电就电流很大
测试却怎么测都没发现短路,
最后测出来是7805烧短路了,12V直接加5V上了,
结果别的IC全部干掉,就只AT89C2051还好好的,不换也能照样使用

以上言论绝对是俺的真实经历,说假话者不得好死哦

网友C:
7805烧短路很正常。。。

特别是没加反向二极管的,在大批量生产中确实存在一定概率,不过俺这边用PIC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烧过。

但MC68HC908JL8和MEGA48/8L到是有一些烧坏了,AT89C2051俺不知道,因为俺很多年前才用过,当时量小,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C:
从理论上讲AT89C2051烧的可能性要小一点

应该它是0.5线径的工艺,0.35线径以上的工艺,估计都不大容易烧掉,但0.25/0.15的工艺估计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了。

而MC68HC908JL8是0.25的工艺,AVR的MEGA系列估计是0.25或者0.15um的工艺,所以出问题的可能要大的多。

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和CHIP采用的工艺关系最大,小日本NEC的78K0系列,超过6VDC似乎就完蛋了,NEC多数是采用的0.25um的工艺

网友A:
我用的是pic16f883

我用的是pic16f883,

不知是多款宽的线宽?

真是8v供电跑了一夜!

楼主:
用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输出8V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试试

 用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输出8V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试试

引用 网友A: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我用的是pic16f883

我用的是pic16f883,

不知是多款宽的线宽?

真是8v供电跑了一夜!

网友C:
TO wenzong

用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输出8V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试试,如果是16F883的话,多数也不会有问题。

16F883估计是0.35um的工艺,这完全是从它的市场定位、价格、性能指标推导而来,未得到MCP证实。

网友D:

还不错。
我的东东上用的是30f6014。
做浪涌试验(4000V ac.),居然过了。呵呵。用用

楼主:
加高于极限电压不坏,并不能说明性能好

加高于极限电压不坏,并不能说明性能好

其实麦肯的单片机9V供电也没问题,能说它性能稳定可靠吗?

网友E:
呵呵,

麦肯的MCU也至于象老兄说那麽刻薄,
不过你的观点我同意!!

网友F: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网友G:
PIC稳定,正如其结构难用一样,都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