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F876A的A/D转换的采集时间

楼主(2008-10-27):
"那么怎样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呢?这里有一个前面提过的办法,就是使用定时中断,我们可以设定好使定时中断和PWM周期同步,预先设定好AD的通道,将AD转换器切换到检测电流的那个通道,当进入定时中断处理完现场保护,中断源判断等一系列动作之后,开启ADON时刻刚好落在电流梯形波的中 央,采样完毕之后马上进行转换。"

A/D的采集时间一般是10-20微秒,按这段话的意思好像只需要在开启采集的那一瞬间是电流梯形波的高电平即可,是这样吗?

我之前一直觉得如果要采集的正确的话,整个采集的过程都应该保持在高电平之上才行
我的电路使用16M晶振,在RC2口输出PWM波,频率为16KHz,占空比设置为1/5以下,这样PWM输出高电平持续时间只有不到12.5微秒。为了测试过流检测的准确性,我现在直接将PWM输出接到RA0上,进行A/D采集转换。按之前的理解就会遇到采集时间不够的问题,因为这样采集过程一部分为高电平,一部分为低电平,再进行转换担心结果不准确

请大家不吝赐教

盼解答

网友A:
12.5微秒时间太短

12.5微秒时间太短,建议换个单片机,PIC有1M/s采样速度的

楼主:
还有问题想问下

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那么怎样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呢?这里有一个前面提过的办法,就是使用定时中断,我们可以设定好使定时中断和PWM周期同步,预先设定好AD的通道,将AD转换器切换到检测电流的那个通道,当进入定时中断处理完现场保护,中断源判断等一系列动作之后,开启ADON时刻刚好落在电流梯形波的中 央,采样完毕之后马上进行转换。"
这是网上看谢渊斌http://www.ic37.com/htm_bbs_dic/2007-8/143917_525174.htm的的设计上说的
A/D的采集时间一般是10-20微秒,按这段话的意思好像只需要在开启采集的那一瞬间是电流梯形波的高电平即可,是这样吗?

网友B:
必须理解采样时间

"A/D的采集时间一般是10-20微秒,按这段话的意思好像只需要在开启采集的那一瞬间是电流梯形波的高电平即可,是这样吗?"
不管什么波形,如果要采样的话,被采样电压必须在启动转换ADON之后,ADGO之前保持相对稳定,这个稳定时间大概10-20微秒,这个才是真正的采样时间.或者,如果ADON一直开着的话,那么ADGO之前的10-20微秒电压才是真正被转换的电压值.
需要注意的是,每种单片机对采样时间和信号源阻抗有不同的要求,具体参考该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要求.

楼主:
谢谢解答

嗯,这个有考虑,之前验证过大概需要20us的采集时间,在3/10的占空比时能一直采集到高电平,而1/5的占空比时每次采集到的都是低电平。
在ADGO开启前的20us内,输入电压如果有跳变的话,转换之后得到的值也就不准确了。

谢谢谢工解答

网友B:
12微秒大概是72的最小采样时间要求了.

信号源阻抗高会导致采样时间长,可适当降低信号源阻抗,比如用电压跟随器放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