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4 Status: Future Product

楼主(2008-11-04):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 (Kbytes)  7
 RAM  256
 Data EEPROM (bytes)  256
 I/O  36

Enhanced Mid-range Core with 49 Instruction, 16 Stack Levels
Flash Program Memory with self read/write capability
96 LCD segment drive support
Internal 32MHz oscillator
Integrated Capacitive mTouch Sensing Module
MI2C, SPI, EUSART w/auto baud
3 ECCP & 2 CCP (Enhanced/Capture Compare PWM)
Comparators with selectable Voltage Reference
14 Channel 10b ADC with Voltage Reference
25mA Source/Sink current I/O
Four 8-bit Timer (TMR0/TMR2/TMR4/TMR6)
One 16-bit Timer (TMR1)
Extended Watchdog Timer (EWDT)
Enhanced Power-On/Off-Reset
Brown-Out Reset (BOR)
In 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Wide Operating Voltage (1.8V – 5.5V)
Low Power PIC16LF1934 variant (1.8V – 3.6V)

网友A:
这么快出来了?

这么快出来了?

网友A:
Future Product

Future Product,

真不知Future 到什么时候

网友A:
不过既然列出来了,

不过既然列出来了,

估计不会太久了

网友A:
自动中断现场保护会大大加快中断响应速度

Interrupt Capability with Automatic Context
Saving

自动中断现场保护会大大加快中断响应速度

网友A:
相对跳转很有用啊!

Relative Branching allows MOST code to eliminate
the paging concerns

BRA N

Always branch to PC +
N

Range is -
256 <= N
<= 255

PC +
N
is 15-bit math so no paging issues

BRW

Always branch to PC +
W
(
unsigned)

PC +
W
is 15-bit math so no paging issues

网友B:
应该有工程样片出来

但正式发布的话,起码一年以上

网友C:
价格价格,关注性价比,拼经济啊.

网友D:
仔细研究PIC16F1xxx构架后

仔细研究PIC16F1xxx构架后,觉得此新款可能会提升5%~10%的性能(指同频率比较)。
(1)FSR0、FSR1是16位指针(8位寄存器对),至少要4条指令才能装载。
(2)BRA指令只能转跳+255~-256范围。
(3)BRW的偏移量在WREG中,范围只有256个地址。

GOTO和CALL指令没有变,所以ROM的分页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