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脚作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我想将复位脚接外部按键检测.当IO口用.电阻是接上拉还是下拉好呢?也就是芯片工作更加稳定.

作为IO口使用.芯片就选择内部复位.但是很多时候用金属碰到还是会复位.我更想将按键的电阻选择上拉.也就是右边一个按键.但是芯片资料上讲到

如果MCLR 引脚上的尖峰电压低于VSS,感应电流大于80 mA,可能引起死锁。 因此,当对MCLR 施加低
电平时,应该使用一个50-100 Ω 的串联电阻,而不是直接将引脚电平拉为VSS。

应该是左边虚线的接法更好吧?

网友A:
加个小电容会好点

楼主:
产品好小

产品好小.加个电阻也不想用.电容就更没有加的了.MCLR作为IO口用.内部上拉电阻也没了.

网友B:
功用

用途是什么?

网友C:
加上拉或下拉都无所谓

手碰到的话,有交流感应电压,可能使感应电压达到VPP而导致复位22K的电阻太大了,弄个小点的,10K以下.有条件加个钳位二极管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