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红外测障碍方案

楼主(2008-11-12):
我想用一对LED红外管做测障碍,发射管就用单片机设置38k的脉冲,那么接收管应该用什么电路呢?

我的思路是就用滤波器滤波放大,然后用比较器输出脉冲,脉冲信号进单片机判断。距离远了就无法反射回来,调整好接收距离后,单片机不停的判断是否有脉冲,如果有则说明前方有障碍。请高人们分析我的想法可行不,我只是测障碍,并不用测距离,所以不用很精确。如果不可行那么能提一点思路吗?
谢谢!

网友A:
有现成的接收器买

有现成的接收器买

网友B:
红外估计受物体颜色和表面粗糙度影响比较大.

我做过这个实验,100CM以内还好,超过效果就显著下降.红外接收管就是普通的,后面加一级三极管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