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2的逻辑分析功能,还不错

楼主(2008-11-23):
今天做HT1380的软件时,读不出数据
手上只有个最便宜的示波器,就用Kit2的逻辑分析功能试了一下
确实好用,加上本来就便宜,是个好东东

楼主:
就是只有3个通道,再多一个通道就好了

这样分析I2C协议(含CS)刚好合适
分析SPI协议就不够用了(SCK,SDI,SDO,CS)

网友A:
呵呵,俺从来没用过逻辑分析仪。。。

也没有这东西。。。

偶尔用数字示波器顶一下用用。。。

楼主:
我示波器只有2个通道,1800RMB的RIGOL

还不如Kit2的好用
Kit2免费提供的功能,不用白不用

楼主:
CR2032串1N5817给HT1380供电

实测5817上只有50mV左右的压降,不错,这样电池可用寿命又要长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