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75 GPIO1和GPIO2怎么设置不了为输出端

楼主(2008-11-24):
GPIO, AD, AN, ADC, se
我用12F675设置如下:
ANSEL=0x18;//GP4/AN3为AD输入,使用内FOSC/8
ADCON0=0x0c;//左对齐,通道3打开
TRISIO=0X38;//GP4为AD输入,GP0至GP2为输出
但GP1和GP2还是不能设置为输出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帮帮小弟吧!

网友A:
比较器关掉,OPTION里T0CS关掉

楼主:

我已经将:
T0CS=0;
CMCON=0x07;
结果还是不行啊!郁闷啊!

网友B:
不知咋回事

俺将GP1设为输出口正常

网友C:
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