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工作电压下的WDT溢出时间测量问题

楼主(2008-11-25):
对于PIC16F690,有没有办法测量其自身在不同工作电压下的WDT溢出时间,再保存在内部EEPROM中?

网友A:
可以测,

自动测量的前提:单片机必须可以控制本身的电源电压;单片机必须有一个额外的基准源做参考;单片机TMR1本身有一个精度可接受的外接时钟源,且TMR1工作在异步状态;单片机使用外接RC或内部RC振荡方式.
原理:WDT溢出可将器件从休眠中唤醒而继续执行休眠之后的指令,这就可以在休眠前清掉TMR1,唤醒后读TMR1即可得出WDT的溢出时间.之所以使用RC作为主振荡器,是因为RC振荡在唤醒后可立即工作,而晶体振荡需要有一个启动时间.

楼主:
回复主题:可以测

谢谢,打算用PIC16F616试试,测量后将结果用模拟串口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