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简化的PIckit2的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2008-12-02):
现在的原理图想凑齐元件,做板子代价还是比较大的

有没有人想diy的,分摊下PCB费用?

网友A:
自制PICkit2有望40元拿下

楼主:
40元拿下?

不开板,万能板搭建?

网友B:
40估计有点难。。。

楼主:
su_mj000似乎是有简化的方案?

能否共享下?

或者买你已有的也行啊

网友A:
根据淘宝网的最低价格

根据淘宝网目前的最低价格,PIC18f2550是¥20元。化点力气,设计一张单面板,
做一张PCB大概只要6元。有关脱机烧片的器件全部省略,只留管脚。其他的针头线脑
之类也许10元就够了

网友B:
晕,那是不完整了。。。

网友C:
我有PCB

我还有3块空PCB,没有U3 U4(24LC512)不能脱机,没有U2(MCP6001U)不能调试3V,没有U5(FDC6420C)可以用2个三极管代(我的PCB已经留有三极管的位置),我有3块板就是只焊18F2550,其他的是分立元件。
可以通过淘宝http://shop36753614.taobao.com/或发邮件 hsr126@126.com 与我联系,http://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10&ID=38503&page=1 上面有介绍。

网友A:
到底有几个人真的非使用脱机烧写功能不可?

怀疑!

网友D:
老实说,我用脱机烧写

老实说,我也也用得不多

网友E:
最简单

最简单的是取消脱机下载,向目标板供电,烧写高电压产生。

烧写高电压12v高电压可以直接由外部稳压器供给,

成本控制在30元一下。

楼主:
唉,是个硬件的白痴...

搭了两次实验板了,都不成功

网友F:
13V是不能一直供的,要受控

根据烧写算法,VPP在烧写过程中是要上下电好几次的。

网友A:
可控Vdd输出不要去掉

既然花了力气做了这个工具,就应发挥其基本功能,能使自己真正受益,不该仅仅做次实验而已。

可控Vdd输出不要去掉,目前很多应用都使用低电压(<= 3.6v);可控Vpp
输出也不能没有,因为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最佳)编程电压。另外,PICkit2还有些附加
功能(如逻辑分析仪),不能因为简化而丧失。

网友G:
那么便宜还要DIY?

网友E:
Vdd去掉以后,也不会影响3.3

网友E:
Vdd去掉以后,也不会影响3.3V吧?

Vdd去掉以后,也不会影响3.3V吧?

不用pickit2给电路板供电,电路板有自己的独立电源,也不影响使用3.3的芯片啊?

关于"13V是不能一直供的"问题,

看了一下icd2的电路,感觉用于输出13v的MC34063好像就是直接输出的,

感觉和13v不能一直供,有点对不上?

网友C:
ICD2的电压是一直有的,但是pickit2的可能不一样吧,

ICD2的电压是一直有的,但是pickit2的可能不一样吧,我没试过,还是做一个跟原版接近的比较好,再说了pickit2产生13V也只是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而已,其实其它IC的位置可以先留出来,不装就是,只有18F2550也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A:
DIY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15楼:DIY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17、18楼:在PWM的控制及Vpp输出A/D采样监视,能产生不同的Vpp编程电压。
有的PIC编程电压是10V及12V,过高的Vpp可能会损坏器件。

网友G:
DIY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不能追求把好用的工具搞成不好用的工具吧?

网友H:
我来传个简化版.

看图,去掉了对目标板供电控制的那部分电路,直接对目标板供5V电源,去掉了脱机烧写的EERPOM,PCB是淘宝上买的,15块(PCB是完整版的,我把不需要的元件去掉了),18F2550是找PIC代理要的免费样品,哈哈,但是我去买其他元件时,就那几个三极管,二极管和MCP6001U FDC6420C(之前不知道能省掉,也买了),花了25块钱.这样做的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不能调试3V的片子.

网友I:
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现在一般的小项目都用它来开发,很好,配备齐全,基本功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