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存储器ROM一页2K大小,程序过大页面跳转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用的是汇编,程序超过了2K,但是页面跳转搞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用到过的兄弟指教一下了~~

网友A:
PCLATH处理一下。

网友B:
使用PAGESEL伪指令免去你自己设置PCL的麻烦

具体查看pagesel,banksel的用法,这是使用PIC的ASM的基本功课

网友C:
看书啊

去看看张明峰那本《pic单片机入门与实践》,书名我不知道错没有啊,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D:
pagesel

;-------自动调用宏定义----------
#define Sub(HPL_SubCallAddress) ACALL HPL_SubCallAddress
#define Acall(HPL_SubCallAddress) ACALL HPL_SubCallAddress
ACALL Macro HPL_SubCallAddress
;--------------------------
  MainCbanksel = 0
;  if((HPL_SubCallAddress & 0x1800) == ($ & 0x1800))
;  if((HPL_SubCallAddress >> 11) == ($ >> 11))
;    call HPL_SubCallAddress
;  else
    pagesel HPL_SubCallAddress
    call HPL_SubCallAddress;
    pagesel $
;  endif
  MainCbanksel = 0
  en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