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CC18 里如何实现 跨文件调用全局 位变量

楼主(2008-12-22):
请教在MCC18 里如何实现 跨文件调用全局 位变量

网友A: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的

  这样给你举例说明一下吧:多文件系统
 /* file1.c:*/
 #define  _FILE_1_
 #include  "file1.h"
 ............................

/*file1.h */
.................
#ifdef   _FILE_1_
#define  EXT_VAL
#else
#define  EXT_VAL  extern
#endif
.....................
EXT_VAL unsigned char data;
EXT_VAL int cnt;
..........
/* EOF */

只要全局包含了这个文件头,这样的变量就全局可见了。

楼主:
eeprom 解决了

eeprom  这个我早明白,全局位变量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不过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