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6 做电容触摸按键?

楼主(2009-01-03):
本人用该IC做电容触摸按键,受电源、温度、湿度的影响会出现乱按键的现象。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处理! 谢谢!

网友A:
电容触摸按键几个建议:

1.在按键铜膜上面的绝缘层尽量薄,这样手指引起的电容变化就比较大,有较多的余量去判断.
2.做长时间的平均值,开机0.5秒内做一次作为参考,开机后做十秒移动平均,这样可部分消除温度湿度带来的影响.
3.按键铜膜布局要远离大的用电器和干扰大的用电器,但引线要尽量短.
4.按键软件处理要做一些机械按键之类的消抖措施.

楼主:
谢谢 xieyuanbin

 按键铜膜上面的绝缘层需要7mm,因为是玻璃加背光。

楼主:
这是我的按键大小

网友B:
按键覆铜和引线怎么会这样子????
穿孔别在按键中间,要在角落
这样受干扰幅度小
官方所有参考设计都是这样的
网上有图,还有视频课件,有兴趣看看去

网友C(2009-08-03):
我也想试用一下,不知道怎么用.好象还有用普通IO口接一个电阻就可以吧.不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