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xxxx单片机设置加密位后还能再烧程序吗?

楼主(2009-01-03):
pic18Fxxxx单片机设置加密位后还能再烧程序吗?网上有人说要整片擦除才能再烧,是这样的吗?那bootloader是不是也一起被擦掉了呢? 小弟初学pic的

网友A:
pic的你注意看下,如像可以分块加密

网友B:
bootloder例外的。

网友C:
代码保护位对整个程序区加密,但可擦除

代码保护位加密了以后,外部烧写器不可读取程序区任何地方的内容.但内部程序可以读写,内部程序读写(表读,表写)有另外的代码保护位控制,可分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