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能耐温125度的8个脚单片机吗?

楼主(2009-02-06):
请问各位:用能耐温125度的8个脚单片机吗?

网友A:
扩展级的都能达到125°

12系列,8个脚的。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B:
12f675

12f675

网友C:
125度的工况,对单片机的外围要求也不低啊。

125度时,单片机可能没事情,外围芯片能受得了么。
晶振,电解电容,等等。
值得考虑一下了。

网友D:
要求太高了

就算单片机受得了,别的地方也受不了呀!
要求有那么高吗?

网友E:
这是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拼命煮都能工作的东西啊!!牛

网友F:
很贵,只用过1次

网友G:
军品就可以了。神七上用的

军品就可以了。神七上用的

网友C(2009-03-19):
楼主能找到一个工作在125的4M晶振么

军品的晶振那是相当的贵啊,几百*币。

网友H:
啥东东,要求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