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LM358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9-02-13):
本人想通过运放LM358将信号电压放大3倍,电源电压+5V,输入信号电压2V
原以为3*2=6>5,输出会是5V,至少应接近5V,实际输出电压为3.7V,
不知为什么?请推荐一款运放,能满幅输出,且能直接替换LM358
万分感激!

网友A:
要用轨到轨的运放。看数据手册的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358是射极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最多在VEE+0.7---VCC-0.7V之间。

你可用MCHP的MCP6002代替,这种运放为轨到轨输出,只是电源电压及输入输出电压都不能超过5V绝对值

网友C(2009-05-12):
同意2楼

要 rail to rail 要不然满幅输出要设计为比电源低2V

网友D:
推荐两款运放

LMV358       轨至轨        5.0V电源电压
LMC6482      轨至轨        12V以上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