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功耗

楼主(2009-02-13):
pic16f882做的一个低功耗小产品,

掉电电流40uA,

工作最大电流10-15mA,最大持续2ms,

用700mAH 3.6V锂电池能工作多长时间呢???

如何估算?

网友A:
工作最大电流的占的时间的比例更重要

假设1s启动一次。则
15*2/1000=0.03
700/(0.04+0.03)=10000(h)

1年按8760h计,则为1年零51天。

网友B:
算完记得打折,才保险。

可靠性高的一般打5折。

楼主:
有一个问题

随着电池放电,其电压是下降的,到最后调电电流会逐步减小.

甚至有可能到30uA以下,

就是说因为mcu和其他芯片的最低供电电压都很低,

即使电池电压下降很多,都可以用,

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提供10mA的瞬间工作电流,

这样的过程,和标准的放电曲线会有不少差别,

不知会有差多少???

网友B:
瞬间功耗,你加个电容就可以了。

电池生产商没有你要的数据,他们的实验条件都是在大电流下的放电结果。实在要准确数据,可以自己测,不过打5折应该比较有把握了。

网友C:
~~

容量只是一个方面,电池电压掉到一定地步就很难再下降了,但电池能量基本却基本没有。

作为估计来说,容量打对折计算还是需要的。

有的电池能提供较大的瞬间电流,详细的电池规格书里面也有参数的。

网友D:
注意电池自漏电,另外电量不可能用完,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