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段程序不运行,晶振也不起振

楼主(2009-02-15):
     ORG  0000H
        NOP
XSH1    NOP
        BSF      STATUS,5 ;选体1
        MOVLW    00H
        MOVWF    TRISC    ;C为输出
        MOVWF    TRISB
        BCF      STATUS,5 ;选体0
        MOVWF    PORTC ;C口输出为0
        MOVLW    05H
        MOVWF    PORTB
        CALL     DELAY1S
XSH2    MOVLW    01H
        MOVWF    PORTC
        CALL     DELAY1S
        MOVLW    00H
        MOVWF    PORTC
        CALL     DELAY1S
        GOTO     XSH2
DELAY1S MOVLW    06H
        MOVWF    20H
LOOP1   MOVLW    0EBH
        MOVWF    21H
LOOP2   MOVLW    0ECH
        MOVWF    22H
LOOP3   DECFSZ   22H,1
        GOTO     LOOP3
        DECFSZ   21H,1
        GOTO     LOOP2
        DECFSZ   20H,1
        GOTO     LOOP1
        RETURN
        END
我在MPLAB上模拟仿真好后烧到IC中不能运行,并且晶振也不起振,请各位高手指点(第一次用PIC16F877A,硬件保证是正确的,只要PORTC.0的LED闪而已,晶振4M)

网友A:
不是程序不运行,是你烧写时配置位没设置好

烧写前CONFIG BITS 请选择XT振荡方式。

楼主:
谢谢,我是用TOP2005烧的程序

谢谢,我是用TOP2005烧的程序,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在模拟仿真的时候是调整了CONFIG BITS,选的也是XT振荡方式

网友A:
模拟仿真时调整没用的

一定要在烧写时调整。
TOP2005应该有个专门的烧写软件,在那个里面设置

楼主:
谢谢,可能是第一次用,所以不是很熟悉

谢谢,可能是第一次用,所以不是很熟悉,相对来说使用PIC单片机还是比较贵的,做普通的使用EMC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用了就知道贵还是不贵了。

楼主:
top2005烧PCI16F877A的问题

使使用PIC模拟仿真,设置晶振方式XT(4M),其他关闭,调试设置晶振为4M,模拟产生HEX文件,在TOP2005中设置应该怎么做,我试过几次,但是上电后都不复位起振,请用过的人指点一下,下图是TOP2005烧PIC16F877A出现的CONFIG选择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