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FJ64GA002能否用ICD2来DEBUG

楼主(2009-02-19):
DEBUG模式下可以下载,但下载完成后提示无法进入DEBUG模式,报错:ICD0083。
而Release模式可以正常下载后脱离ICD2可以正常运行,外部晶振内部RC都试过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端口设置不对吧?

   详细查看你放在哪一个PGD PGC端口的?16 18 24 30 32 33都可以拿ICD 2通吃,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忍耐性,比较慢。现在最好是买ICD 3了。

楼主:
我用的是第三组,芯片的第14,15脚

如果是端口不对,那么ICD2是无法识别芯片的。我一开始端口不对,ICD2根本无法识别芯片。后来选对端口了,ICD2就能正常识别了。

网友B:
C的话需要在编译时选择DEBUG模式

汇编的时候需要空出规定的占用资源,具体占用资源请查看MPLAB帮助ICD2部分

网友C:
通道不对的,我有过

看配置位的COMM CHANNEL SELECT ,选择你所用的硬件烧写程序的通道就好了;